更换互感器的问题

楼主(2007-10-10):
如何更换在使用中的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

网友A:
你疯了吗?
你敢带电更换?

网友B:
不太容易

网友C:
没必要,停电换.

网友D:
高手
你怎么带电换的

网友E:
拉铡停电后再换没必要带电作业, 安全第一。

网友F:
是呀,停电作业,

网友G:
电流互感器我知道,电压互感器我怎么没有见过呢?

网友H:
电压互感器可以换,只要解决二次供电问题
电流互感器,一次母线怎么办

网友I:
就是啊,大的互感器都是穿心式的,难道你把带电的导线拆下来吗?

网友J:
没换过,能不能把新的先并上去再把旧的拆下来,或是先用导线把一次头尾短接让电流直通,再换!

网友K:
 不坏,为什么要换使用中的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
 坏了,为什么要带电换使用中的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
 没必要带电作业, 生命第一。

网友:
你怎么把它拿出来呢

网友L:
你能不能保证更换时不被母线电着!

网友M:
下面引用由杨权华在 2007-10-12 20:47:00 发表的内容:
   电压互感器可以换,只要解决二次供电问题
电流互感器,一次母线怎么办
--------------------------------------------------------------------------------------------
一般高压才用电压互感器,你敢带电换!!!

网友N:
不可以这样的.

网友O:
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禁止在使用中更换,只有在停电状态下才能更换.

网友P:
电压互感器是可以带电换的,但是不允许带负载(仪表等)更换。电流互感器是不可以再带电情况下更换的。

网友Q:
二次开路很危险的

网友R(2008-12-20):
运行中的电压互感器是可以更换的

更换时需要选用电压等级与电网电压相符、变比相同、极性正确、励磁特性相近的电压互感器,并试验合格后可以更换。

运行中的电流互感器不可以更换

网友R:
电流互感器是串联在被测量电路中的

不停电是不能拆除的

所以不能更换

断开二次侧是相当的危险的

网友S:
别拿生命开玩笑,呵呵

网友T:
呵呵这个问题有点意思哟,不要冒险啊,,

生命要紧

网友U:
安全第一,停电作业!

网友V:
严格尊守全全规程,对你对祖国都是有利的

网友W:
你有操作证吗?要按它的要求做!

网友X:
厉害,电不死你那你就是高手

网友Y:
楼主可能电到了,怎么不来说说?

网友Z:
搂住在医院呢,高手。。。。

网友AA:
楼主真是高手,希望楼主能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第一人!!!!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
楼主真是高手,希望楼主能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第一人!!!!

网友AC:
楼主就是高手 。高手中的高高手。

网友AD:
如果不方便停电的话,你先叫几个触电急救方面的专家吧

网友AE:
你怎么把它拿出来呢 ?

网友AF:
无电当有电操作,你竟然真带电干,实在是高!如果只是更换电流表和电压表则切记:先把CT二次侧短接,PT二次侧开路

网友AG:
可以试一下,打破常规,积累经验吗

网友AH(2011-04-18):
一,电压互感器在使用中是可以更换的,但是要做好以下安全措施:1,将该电压互感器所有的保护退出;2,拉开电压互感器的刀闸(在拉开刀闸后电压表,有无功表,功率因数表等将无指示);3,拉开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保险或低压空气开关,以防止反冲电。

二,电流互感器在使用中是不可以更换的,因为电流互感器的一次线圈是和动力电源串联在一起的,所以不管是高压还是低压都不能带电更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