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求助:modicon984与笔记本pc通信问题

楼主(2007-10-11):
各位大师:
我用的老本本还是p75的cpu,但里面装有984的编程软件和程序,现准备用p3-800的笔记本代替,可装上modsoft2.51后(老本本装的modsoft2.21),笔记本与984(485E)不能通信,恳请赐教!

网友A:
相关的参数设定没有问题吗?以前没有做过吗?
请高手解答啊

网友B:
查看MB口设定参数

楼主:
相关的参数设定我都进行了核实,只有I/O Map里第一列有区别(Slot列),旧笔记本为101、102、······1011,现在准备用的笔记本Slot列显示为01、02、······11,不知是否有关,应如何修改?请指教!

楼主:
MB口两者参数都是1,就是连不上。

网友C:
笔记本速度太快,使老本子吧

楼主:
我把新笔记本的硬盘装在老本子上(老本子硬盘已有坏道,系统经常瘫痪),重装操作系统和编程软件,问题果然解决了。谢谢无刃刀提醒。

楼主:
各位大侠,我的问题是解决了,但现场还有s7-200、s7-300控制系统需要维护,总不能提着两个本本跑吧?

网友C:
用P3装concept2.5与modicon984联,用LL984编程.............

楼主:
谢谢无刃刀!明天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