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插补的话,步进电机跟伺服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10-11):
步进只管发脉冲就行了,而伺服是不是要根据编码信号返回后再插补???

网友A:
国产系统就是用伺服也是只管发脉冲就行了。
这样控制精度高不高要看伺服的能力。
FANUC,西门子等,则是根据编码信号返回后再插补,这样可以伺服的能力对精度的影响

楼主:
----
FANUC,西门子等,则是根据编码信号返回后再插补,这样可以伺服的能力对精度的影响
--------
这样插补速度是不是会变的很慢?

网友B:
反过来想想兄弟,慢的话,人家就不用了.这和插补计算程序,CPU运算速度都有关系的.

网友C:
即使是用伺服做位置闭环,插补也是在闭环之外的,位置反馈值本身应不会直接影响插补,受影响的只是插补结果是否被如实地执行了。

楼主:
伺服不是有随动误差吗 这样看来是不是步进的插补要好于伺服???

网友C:
那倒远不是了!否则大家还用伺服干嘛?至于随动误差,只要插补轴间的响应特性一致,应该不至于太影响加工的尺寸精度。

网友D:
“伺服不是有随动误差吗 这样看来是不是步进的插补要好于伺服???”
如果步进能达到同样的速度,而且能确保不丢步,是比伺服好用。但是,这两条不是总有保证等的。

网友E:
圆弧插补与用什么驱动是两个问题。
搂主是否关注脉冲接口的伺服与步进的区别。

楼主:
to kds : 伺服可以用速度模式插补吗??
还有通信模式的可以做插补吗?????

网友B:
当然可以了,只要你的上位能支持.

网友C:
伺服工作在速度模式下,由上位控制器实现位置闭环。
通讯模式就更方便了,现代的串行数字总线式数控系统无不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