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急求ACS510问题

楼主(2007-10-11):
有两台功率不同的电机,使用接触器切换,ACS510一拖一形式,如何实现,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功率相差不大可以

网友B:
看ACS510说明书81组前面的图

楼主:
一台电机110KW,另一台60KW,要用两套参数啊

网友C:
什么应用呀?要是用PID 可以实现

楼主:
不是PID,能实现吗?

网友D:
510好像不能双电机参数的,不过你具体可咨询一下ABB技术。

网友E:
ACS510是标量控制,没有电机参数。
随便带几个都可以

网友D:
电机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频率都不用填吗???

楼主:
TO:pycathiu
您用过ABB吗?

网友F:
下面引用由熊出没!在 2007-10-24 11:40:00 发表的内容:
TO:pycathiu
您用过ABB吗?

--------------------------------------------------------------------------------------------
?

楼主:
有问题吗?这句话?

网友B:
你的控制里面是一台变频?还是两台?而且你切换的条件是什么??
如果是一台你选型时先大的一档,电机参数也输入大的一档!至于切换条件,你可以根据32组监控输出继电器来实现变频输出后的接触器
如果要是是两台,选型和电机参数分别对待,那样你可以通过32组监控输出继电器来控制另外一台变频启停,至于互锁自锁自己看着设计!
还有如果什么要求都模糊,可以通过手动切换

网友G:
你选型时先大的一档,电机参数也输入大的一档!这样可以简单应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没说清楚,切换是通过接触器切换的,与变频器无关。切换完成后再用变频器控制调速,也就是一拖一形式。
关键是两台电机的功率相差太大,不知道能不能这样用。望用过师傅们指导,谢谢!

网友H(2007-11-20):
能使,按功率大的选变频器,参数输入功率大的,功率小的用热继电器进行保护

网友I:
510没有用过,400,800用的不少,有参数组切换这个功能,但是例如电机启动参数等是不包括在内的,所以应当不行,切换不同的控制方式可以,电机相近应当也可以,这种情况应当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