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求解答液动回路背压问题

楼主(2007-10-11):
请懂液动控制的师傅给解释一下:什么是背压?它在液动控制回路中有那些作用?谢谢!

网友A:
背压在液压系统中是挺重要的一个环节.
背压要具体解释起来~我也不好怎么描述.举个例子吧,就像吊车,吊东西的时候要停留在某一处,此时背压阀就起作用了,如果没有背压,所吊的东西就会下落.这在吊车的工况中是不允许的!

楼主:
谢谢老狼的回复!

网友B:
我来加两句: 背压在液压系统中确实很挺重要,而且有些背压是有用的,需设法利用.有些背压是无用的,应尽量消除,如回油管过细引起的背压对系统无益,而有些场合为了某种要求须设置合适的背压,
如某些液压缸为了达到运动平稳的要求,须增加适当的背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