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求助MCGSE平板电脑设置

楼主(2007-10-11):
大家好,最近我用了一台MCGSE组态,发现数值输入时,只能输入6位,高出六位就变成E形式了,不知道那设置不对,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资讯厂商,北京有一个,在上地六街

网友B:
不是设置的问题,是科学计数法。显示的时候是可以显示6位以上的数值的。

楼主:
TO 兔儿:你好,是科学计数法,但是不是对应的不得而知,不知如何显示,还请赐教,谢谢

网友B:
显示六位以上的十进制的值时要将数值分高低两个字节,将两个字节都转化成字符型,再将两个字符型的字节组合显示。

网友B:
或者您留下邮箱,我给您发个样例!

楼主:
to 兔儿:mksngs@163.com,谢谢

楼主(2008-04-17):
没有收到,能否帮忙再发一次,谢谢

网友B:
又发一次样例,请查收!

网友C:
其实是比较简单的了,多联系 多咨询

楼主:
to兔儿:你好,多谢,已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