粘度较大液体液位计的选型

楼主(2007-10-11):
各位工友,对于粘度较大液体在不影响液体特性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液位计选型呢,请大家讨论一下,谢谢!

网友A:
压力变送器(灌子大不建议使用),可以测重油,但是灌子装有呼吸阀时要做负压补偿
雷达液位计(接触和非接触,接触式的好用)
放射性位计

网友B:
超声波液位计

网友C:
采用隔膜式液位变送器测量是不错的选择,详细请联系021-56872976

网友D:
用差压的比较经典

网友E:
如果侧面可以开口,可以采用双法兰液位计,但是这也有一个缺陷,就是引压口容易堵,如果在炼油行业,油浆系统,于是很多地方就增加了一个冲洗油系统,就是定期用轻质油冲洗;

还有如果顶上可以开口,可以采用雷达液位计。

网友F:
用超声波液位计,对液体粘度没有要求.http://www.chuanganqi.com

网友D:
其实光是这限制,选择还是蛮多的

网友C:
采用隔膜式液位变送器测量是不错的选择,详细请联系QQ439596365或021-56872976

网友G:
同意流血的狼的意见  不过雷达是选用要注意了  看你的设备情况和雷达波的半径!

网友H(2008-06-30):
专业生产压力传感器,变送器

佛山市顺德区拓朴电子仪器有限公司
Foshan Shunde Tuopu Apparatus Co.,Ltd
杨永军 先生
电话:0757-26619578 26619568
传真:0757-26619508
手机:13824530413
http://www.chinese-sensor.com
tp_yang43@yahoo.com.cn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镇容港路118号
邮编:528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