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散硅压力变送器出问题?请教!

楼主(2007-10-11):
请教各位大虾: 压力范围  -1~15bar,  输出信号 4-20mA  普通的压力变送器,  用扩散硅芯体, 空气压缩机上用,温度在100-110度时, 变送器无法正常工作,输出信号很不稳定!
产品没有带散热!  请各位指点!

网友A:
加个冷凝罐。如同测蒸汽压力。

网友B:
改善环境温度,温度太高时影响变送器电路板的工作,和电脑主板一样!

网友C:
  “先压缩”

1、压缩空气的过程气体温度升高;
2、就像你家里的冰箱冷凝器里被压缩的高压高温氟利昂蒸汽一样;

网友C:
   TO   帅克仪器029-85398206:

1、“压缩机能直接把空气整到100多度???”,何止100度,上千度都可以;
2、不信?你给自行车打打气,用手摸摸打气筒底部,会烫手的!
3、你翻翻物理热学的气态方程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C:
  “气泵倒是几乎天天用,从来没被烫过手,为啥?”

1、如果是压缩机连续开,你看烫不烫手;
2、你不明白“从来没被烫过手”是散热的原故!

网友C:
  “压缩机要是直接把空气整到上千度”

1、空气绝热压缩温度上百度、上千度是可能的!
2、不等于压缩机要直接把空气整到上千度?
3、你们家冰箱压缩机运行时不发热???

网友C:
  “气态方程,俺看不懂喽。。。。。。”

1、我不会认为你看不懂,我认为你能看懂!
2、“为啥不采取先压缩、测量,再加热空气的方法?”这样的问题让人感觉太荒唐!

网友C:
1、PV/T = 常数
2、一定质量的气体迅速压缩时,即绝热压缩时,体积V减小、压力P增大,则温度T上升!

网友C:
1、只要是压缩,都是一个绝热过程,然后冷却!
2、如果是等温压缩过程,时间是非常缓慢的!

楼主:
该压缩机品牌为  康普艾, 具体参数不太了解,因为现场实在太远, 据了解: 机器正常使用温度都在100度左右, 而原装康普艾压力变送器并没有装散热, 安装空间也有限!
帅克兄未免有点牵强!呵呵!
再次请教!

网友C:
  “气泵活塞推进,空气体积减小,压强增大,P×V值保持不变”

1、看来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因为我们都爱钻牛角!
2、“气泵活塞推进,空气体积减小,压强增大,P×V值保持不变”,错了!P×V值迅速增大,T也迅速升高!!!

网友C:
  “气泵活塞推进,空气体积减小,压强增大,P×V值保持不变,这好象并不违反公式“PV/T = 常数”的吧?,凭嘛要升温呀?”

1、这一过程叫等温过程;
2、活塞推进的速度十分缓慢,就和你家里烧火用的“风箱”一样慢;
3、气泵活塞推进的速度能那么慢吗???

网友C:
4、气泵活塞速度快,来不及散热,所以是绝热压缩,即P×V值迅速增大,T也迅速升高!!!

楼主:
侯先生,不知道你那边是否有这类传感器提供,能否与我联系,
huangtao821211@163.com

楼主:
非常感谢侯总,  康普艾的传感器, 原装产品量程就是这样,不顺眼也没办法,呵呵!  按常规来说,应该是可以改的,对吗?

楼主:
侯总:
根据现场操作人员说明:空压机“正常”工作时,机器温度保持在100-110左右,(此时,压力变送器外壳是非常烫手的)。达到120度时,机器停机。  那么这个所谓的“正常”是否准确?  机器温度是正常现象还是非正常现象?

网友D:
有散热管啊,加节散热管不就解决了吗,我用普通压力传感器测过300多度的蒸汽呢,不愿花钱就直接用无缝钢管引出一端也可,压力没有压降,温度散没了。

楼主:
hd-control,现在讨论的是不允许安装散热管的条件下, 如何解决以上问题!

网友E:
不安装散热管,没法解决,等着变送器坏吧,扩散硅变送器坏了,再修是不合算的,厂家也不愿意修

网友E:
都是价格惹的祸

楼主:
姜还是老的辣,呵呵!  侯总分析非常透彻啊!
现在我已建议客户更换变送器,问题应该能够解决!
现在一般都是采用扩散硅芯体,尤其对于这类量程, 至于普通表压的,一般都是陶瓷的.

楼主:
据客户最新报道: 原传感器供应商在更换芯体及提高温度补偿的情况下提供的传感器, 在近20天后出现故障, 显示压力为零!  可能彻底报废!

请教各位高手, 如能提供此货, 请与我联系,15900548088  黄韬

网友F(2008-02-20):
帅克和刘老师双簧整的真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