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教FM350-2模块

楼主(2007-10-11):
请问FM350-2模块可以测量流量计输出的24v高速脉冲吗?

网友A:
本来就是测量脉冲的信号,应该可以

楼主:
lmhx:谢谢回复。我查了许多关于FM350-2模块资料,介绍的都是连接24v增量编码器和8.2vNAMUR传感器(不知道是什么器件),以前没有用过,不知道可以连接什么样的脉冲!

网友A:
一般是方波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