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与非隔离的区别

楼主(2007-10-11):
想问大家:如何区分带隔离的传感器与非隔离的传感器.还有带隔离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和非隔离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呢.这是在<深入浅出300>那本书上看到的,不太理解.希望大家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
顶一下,有知道的朋友,发表一下.

网友A:
打个比方有两个电柜A和B,现在B柜要告诉A柜已启动(条件是B柜启动后A柜才能启动),但两柜的控制电位不同,我们一般用一个中间继电器做隔离,中间继电(放A柜),B柜输出一高电平到中间继电器线圈,在把B柜的(交流零伏/直流零伏)接中间继电器线圈,在中间继电器常开点一端接A柜的电当常开点闭合给A柜一个信号,这样就是隔离,也可用光电隔离原理都一样。

网友B(2010-03-02):
2楼精辟,说的很明了,谢谢

网友C:
可是楼主不是问如何定义。是问如何区分。

手上拿着个东西怎样区分。

网友D:
呵呵,隔离的,说白了,就是不怕接错线,不怕打雷,大不了烧这一个口。 非隔离的, 一烧一大片。 一般机架式的好点,背板与外通道是隔离的。 所谓隔离,一般就是加个光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呵呵,隔离的,说白了,就是不怕接错线,不怕打雷,大不了烧这一个口。 非隔离的, 一烧一大片。 一般机架式的好点,背板与外通道是隔离的。 所谓隔离,一般就是加个光耦。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