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多参数可切换数显表,哪里有?

楼主(2007-10-11):
需要一种数显表,5到6位,通过串口通讯接收上位机发送的显示数据,但是需切换显示若干参数数据,要求可以通过按钮来切换不同的参数显示,只需要这些功能,不知各位可知市场上有这种数显表吗?谢谢哈^_^

网友A:
你的要求好像有点问题。
从属显示器。上位机给啥就显示啥,一般显示也是一一对应,不大会有一个表内对应多中显示。
有也就是文本显示器,或者叫人机界面。

网友B:
用个文本显示器就行了

楼主:
不要求同时有多种显示,只是希望数显表能够接收若干参数值,可以存储在缓冲区内,通过上下按扭来改变表头显示对应的缓冲区地址就好了.现在市场上好象只有"上位发什么,表头就显示什么"的产品.

网友C:
你要的仪表我公司生产:
北京格锐恒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010 63788630
www.greatelec.com

网友D(2007-11-21):
下面引用由davidtang在 2007-10-11 14:55:00 发表的内容:
不要求同时有多种显示,只是希望数显表能够接收若干参数值,可以存储在缓冲区内,通过上下按扭来改变表头显…
--------------------------------------------------------------------------------------------
请问楼主:是不是就是多功能表,能测全电量参数,单排数码管显示,不同参数循环显示是吗?
如果是的话,我们公司有这种产品,可以电话联系我啊:13584866962,0512-65918245*806,或QQ:179620467(注明工控)

网友E(2010-07-14):
醴陵湘湖电子电器有限公司是生产数显仪表产品的先起之秀。公司专业制造电力系统的各类数显电测量仪表及各种工业过程参数测控仪表产品,先后研发了经济型数显电表、可编程数据显电表、多功能网络电力仪表、经济型数字指示控制仪、智能工业调节器、多路巡检显示报警仪、智能温湿度控制器等系列产品。
公司依靠技术创新不断推出产品,且一贯注重产品质量和信誉,在品质第一,服务至上,科技领先的企业宗旨指导下,不断精益求精,长期专注于计量指示与控制仪表的事业中,为用户提供满意的服务和优良产品,深得用户的信赖。
我们的目标是“精确到位,追求完美”。
我们有足够能力为客户量身定做各种特殊规格、功能的数字仪表。
本公司提供各种方式的OEM服务,欢迎国内外客商前来洽谈合作,共致繁荣和发展。
联系电话:0731-23353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