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Server

楼主(2007-10-11):
有个问题请教大家:
   我在网上下载的 MELSEC OPC Server,怎么用它自己带的客户端通过网络连接不上呢??
就是MELSEC OPC Server和Client不在一个计算机上,显示的是"Please Install the OPC 2.0 Components".困扰困扰

网友A:
可能是因为Client上没的OPC接口没装吧,基本上是需要从SERVER上的Registry里面export出来,拷到Client上,双击执行的

网友B:
由于你的OPC Server跟Client不是在同一个电脑,你要建立DCOM, 你用的是什么OPC Clinet?看看能否帮你!

网友C:
异机访问OPC,要设置DCOM的访问权限,主要是为了安全,
这一点常难倒不少人,我曾参加过数采项目,正是通过
OPC异机访问,我的任务就是为各种工控系统的OPC访问
做试验,积累了一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