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关于移相变压器原理问题

楼主(2007-10-11):
现在多级串联的高压变频器输入侧都有移相变压器,我只知道这个移相角度是用60除模块级数,为什么是60,还有这个移相角是怎么实现的?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可以看一些变压器设计方面的书,主要点在于绕组的Z联......

楼主:
大漠大锅,麻烦您给指条明路,你说的书我咋找不到呢

网友B:
这个我也不懂!

网友A:
最方便的是在google上输入主题词"transformer Zigzag "查询,你会找到一些答案,我实在懒得往上多贴.不好意思......

楼主:
好多英文啊。。。。。

网友C(2009-04-08):
移相变压器是整流变压器的一种。
整流装置的单相导电作用,引起整流变压器交变磁场波形的畸变;畸变的大小决定于直流容量占电网容量的比例和流入电网中的谐波电流的频率,及谐波次数。
抑制谐波的有效办法之一是通过对整流变压器高压侧进行移相,这种办法可以基本上消除幅值较大的低次谐波。
一般情况下,只要一套整流装置有两台整流变压器,均采用等效12相系统,因为这种系统不需专门移相,只要变换绕组的连接方式即可达到,当直流容量较大时,则采用等效18相以上的整流系统。
IGBT相当于可控硅的作用,用在整流系统中,控制通断,不控制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