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谁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2007-10-11):
我运行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结果出现如下错误:
请问有办法解决吗?
这个错误使S7、WINCC都不能运行。

楼主:
好象看不到图片啊。我写下来:
The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 has not been started.Please start the Service.

网友A:
授权管理服务不能被启动,请到控制面板-〉管理-〉服务中察看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状态,将该服务置为自动或者启动,如果不能置为,那么在控制面板的添加删除中删除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软件,然后到您的Step7或者wincc安装光盘内重新安装该软件即可。

楼主:
TO yuanle:
多谢您的答案!!已按照您说的步骤成功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B:
我也碰到过,楼上那位真是高手啊

网友C:
没碰到过 学习下

网友D(2007-12-05):
我的就是和你的一样的问题,可是我都卸载安装好多次了,还是一样的,服务里也启动不了,该怎么办啊?哪位高人可以指点一下啊?

网友E:
赞同yuanle: 的方法

网友F:
回复南阁先生
看看您是否是系统管理员,有些服务是要管理员才能修改。

网友G:
重新倒入授权!

网友H:
TO 南南阁先生:
是在中文目录下安装的吗?我以前在中文目录下安装,无法正常工作,后来移至英文下安装,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