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CPM1A区域比较方法

楼主(2007-10-11):
请教一个问题,CMPL指令如果在一个程序中出现两次,分别判断被比较数据是否到达上限和下限,在上限比较的时候判断是否大于,在下限比较的时候判断是否小于,这样的两套语句能否形成区域判断?

楼主:
LD 0.00
DIFU 200.00
LD 0.01
DIFU 200.01
LD 0.00
AND 200.00
LD 0.02
CNTR 0000
#9999
LD P_On 常通标志
OUT TR0
CMP C0
#1
AND P_LT 小于标志
OUT 100.00
LD TR0
CMP C0
#3
AND P_GT 大于标志
OUT 100.01
LD 100.00
OUT 100.02
LD 100.01
OUT 100.03
这是我编的一个区域判断的小程序,用相位差方式输入AB相信号判断记数器是否在1-3的范围内,如果小于100.02输出,大于则100.03输出.
我试验过程序运行正确,但是问题在于,如果当前数为2的时候,会分别比1大,比3小,那为什么100.02和100.03不同时输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