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EBOOL和BOOL

楼主(2007-10-11):
EBOOL和BOOL有什么区别呢 ?

网友A:
EBOOL可以作为变量传输
BOOL只能 作为位操作

网友B:
我最近也有同样的困惑,在I/O地址的定义上自动默认“EBOOL”,在DFB中我定义“BOOL”类型的输入引脚,但是在调用DFB是相应的“BOOL”引脚只能使用“EBOOL”做实参,还有“EBOOL”占有一个字节,不知是什么意思?请教高手!

网友C(2010-08-27):
BOOL只占用一个位,而EBOOL实际是占用了一个字节
BOOL不能取上升沿下降沿,EBOOL可以取上升沿下降沿
用EBOOL很多,会耗费系统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