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D70P4与QD75P4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10-11):
    我研究了半天也没看出来QD75与QD70性能和使用上有什么区别?
请高手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A(2011-01-05):
定位数据没有那么多!!!

网友B:
QD75可以做插补,QD70是不能的。

网友C:
QD75P能用步进电机吗?

网友D:
定位数据量的区别,插补也是一个,价格上也是一个.

网友E:
QD75的功能要强的多,都可以控制伺服或是步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