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教利用系数法计算的问题

楼主(2007-10-11):
我用利用系数法计算得到一台大型挖掘机的总变压器1200KVA,但是总工说这只是考虑电机轴头功率,没有考虑利用系数和利用率,这个哪位高手可以指点,能查到的手册都没提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你没告诉我们有多少时间在用,有多少台在用,没办法回答

网友B(2007-12-05):
你们总工说地对,还要考虑cosθ、η,即功率因素与效率。这些手册上应该能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