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15-TP270 通信电缆怎样连线

楼主(2007-10-11):
谁能告诉我
S7315-TP270 通信电缆怎样连线?
感谢!

网友A:
应该很简单吧
 感觉两条线就可以了

网友B:
probus-dp接口或者串口,三根线

不会,学习!

网友:
看你要什么通讯了。MPI的话,用西门子的MPI电缆就可以;profibus-DP的话,也有专用的总线电缆,总线插头

楼主:
我用的是MPI通信

网友C(2008-01-18):
我现在才刚接触到触摸屏,我的设计中是通过带MPI口的通讯电缆连接的,是和触摸屏一起订购的呀

网友D:
用MPI的话,直接订购MPI电缆就可以通讯

网友E:
MPI的话,用PROFIBUS电缆也可以

网友C(2008-08-15):
MPI的话,用西门子的MPI电缆就可以;profibus-DP的话,也有专用的总线电缆,总线插头,一般你在定购的时候西门子都会提供你相应的连接电缆信号,连上后硬件组太一下就可以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