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0T同时连接一台三菱的PLC和一台支持MODBUS协议的温控模块?

楼主(2007-10-11):
手上有一台510T的威纶屏,想同时连接一台三菱的PLC和一台支持MODBUS协议的温控模块,请指点应该怎么连接啊?

网友A:
首先,触摸屏编程软件中,“系统参数”中选择好对应的PLC类型,各项参数设置好;然后在“辅助设备设置”里选择MODBUS RTU协议,辅助设备站号=1 (多台设备工作时需设不同站号);在“编辑器”中将地址模式设为扩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