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检测维护

楼主(2007-10-11):
变频器维修篇
3.1变频器的维护
    变频器的维护是指对长期运行的变频器进行日常检查和定期检查。维护工作是防患于未然,以保证变频器能长期稳定地运行,延长使用寿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本章主要论述维护工作的重要性,提高变频器使用管理人员对维护工作的正确认识,目前我国许多变频器用户没有维护的概念,更谈不上进行常规的维护工作。而是“一旦使用,决不再动,出现问题,拆下修理”,这种观念和做法,使本来的小问题,发展成大毛病;本来可以避免的故障,变得不可避免。种种不良习惯,给用户带来较大的损失。
本章着重介绍维护工作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3.1.1变频器维护的重要性
对于中国的许多变频器用户来说,普遍缺乏对维修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普遍存在着变频器只要运行正常就不管它,直到出现故障不能运行时,才拆下来修理,因小失大,造成修理费用增高和影响生产的严重后果。
变频器在长期运行过程中,由于温度、湿度、尘埃、振动等使用环境的影响,使变频器发生故障。
例如纺织厂的车间里,空气中的尘埃特别浓。变频器在这个环境下运行,由于冷却风扇的工作,在进风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进了大量的尘埃,日积月累,变频器内积聚了许多尘埃。特别是冷却风扇的叶片和周围堆积着厚厚的尘埃,影响了风扇的转速和进风条件,整个进风量大大减少;散热板的散热片,同样堆积大量的尘埃后,一方面影响进风,另外影响散热,使运行的变频器频频出现因过热而报警停机。潮湿的尘埃危害更大。存在于高压电路地方的尘埃能引起严重漏电,甚至发生跳火现象。轻则停电,重则损坏功率整流模块或逆变模块,造成重大损失。
又如化纤厂车间的油雾特别重,长期运行的变频器也是通过冷却风带进油雾,变频器内到处都吸附着油腻,也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特界是对于一些没有采取绝缘措施的变频器会由于油腻的存在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故障。
如果变频器的使用环境存在着振动因素,这种振动会使变频器的接插件和接线端子产生松动现象。接插件和控制端的端子松动产生的接触不良,影响变频器的正常运行。如果是电源输入端和变频器输出端的端子松动,产生的接触不良,会使变频器时好时坏,端子发热直至烧毁。端子松动,产生掉线,将会酿成大事故。例如电源输入端有接线掉落,会使主回路直流电压偏低,出现低压报警停机;掉落的接线落到另一根电源线上,就产生电源短路的严重后果,势必烧电源配电柜熔断丝或跳闸。变频器输出端接线掉落,变频器会因掉相而报警停机。掉落的接线落到另一个输出端上,会形成输出短路。有可能变频器的逆变模块,造成重大损失。
如果我们依照正常的定期检查,就能及早发现问题,消除隐患,避免故障的发生,减少不必要的维修和因停机而产生的经济损失。
变频器在长期运行过程中,由于冷却风机使用期限接近极限值,或积满尘埃、油腻导致进风量严重减少。散热板堆积尘埃,影响进风量,也影响传导热量,这些问题都会导致变频器内温度偏高。而温度又是影响变频器电子器件的寿命及可靠性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半导体器件,若结温超过规定值将立刻造成器件损坏,若能坚持日常检查工作,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避免的。
变频器在长期运行过程中,由于变频器的一些零部件老化,性能指标下降,以致不能正常发挥电路中应有的作用,使变频器发生故障。这些易老化的部件中,电解电容最明显。它们都有一定的使用寿命,在使用过程中,容量会不断地下降,一般认为,容量下降到85%以下,它的使用寿命就接近于终止。在开关电源中的滤波电容超过使用寿命后,可使控制电路、驱动电路无法正常工作,变频器出现故障而停机。主回路的滤波电容超过使用寿命后,其充放电量不足,往往出现空载时能正常运行,一旦带上负载后,频率升到一定数值就报警,因电压偏低而停止工作。
如果我们通过日常检查和定期检查,及时更换老化部件,就可以避免在正常生产过程中,因元部件老化变频器停机影响生产,或因此扩大了故障程度,蒙受经济上的损失。
由此可见,变频器的维修工作相当重要,它可以防患未然,是变频器长期稳定地运行,提高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

3.1.2变频器的日常检查
变频器在正常运行过程中,不拆卸其盖板,检查有无异常现象,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通常检查的内容和相应的处理方法如下:
①检查操作面板是否正常。观察面板显示是否出损、变浅或闪烁。如有异常应更换面板或检修。
②检查电源电压、输出电压、直流电压是否正常。用整流型电压表分别测量三相电源电压,正常情况下应该平衡,电压值在正常范围内,单相电源电压也在正常范围内。若三相不平衡或输出电压偏低,说明变频器有潜在故障,必须停机检修。直流电压值过低,也要检查修理。
③检查电源导线、输出导线是否发热、变形、烧坏,如果有此情况,通常是接线端松动,必须扭紧。或停机更换导线,拧紧接线端。
④检查冷却风扇运转是否正常,如不正常应停机后清洗或更换新冷却风扇。
⑤检查散热器温度是否正常,(可用红外线测温仪测量)如不正常,若是环境温度过高,应该采取措施降低环境温度。若是冷却风扇使用年限已到、或堆积尘埃油污,致使散热器温度升高,则应清洗或更换冷却风扇。
⑥检查变频器是否有振动现象(最好用振动测量仪测试)。直接用手摸变频器外壳,可发现较严重的振动现象;用长柄螺丝刀一头触变频器,耳朵贴紧螺丝刀柄,可以发现轻微的振动现象。这种振动,通常是由电动机振动引起的共鸣,他可以造成电子器件的机械损伤。可增加橡胶垫来减少或消除振动。另外也可以利用变频器跳跃的功能,避开机械共振点。这种做法应在确保控制精度的前提下进行。
⑦家查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有无异味。

3.1.3变频器的定期检修(是否改为检查?次章节没有修理的内容)
变频器在长期运行过程中,除了日常检查外,还必须进行定期检查。通常是一年进行一次,具体时间可以根据日常检查的结果和生产情况灵活决定。日常检查时发现一些问题比较严重,尽管还能运行,但已存在较严重的隐患了,就应该提前进行检修;若没有发现异常,生产任务又较重,可适当延期进行定期检修。遇有生产时常停下来(如限电、避电等)那么可以利用不生产的间隙进行定期检修。
定期检修是要对变频器进行全面的检修,需要拆下盖板、部件进行逐项检查。有时甚至需要把整个变频器拆下现场进行检查维修。
定期检修分停机检修和通电试运行检修。
一、 停机检修。停机检修一定要注意的是,为了安全和测试准确,必须把进线R、S、T(L1、L2、L3)和出线U、V、W和外接电阻与接线端子全部断开。变频器断开电源后,主回路的滤波电容上仍然有较高的充电电压,所以整个主回路支流电压仍然存在。滤波电容通过匀压电阻等部件进行放电需要一定时间,各种机型的放电时间长短不一,必须等到充电指示灯熄灭,或PN二端电压低于25VDC(直流安全电压)后,方可进行检修。通常停机检修的主要内容如下:
⑴  清洗工作。
变频器定期检修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对变频器进行全面和彻底的清洗。任何场合使用的变频器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后,肯定内部有不同程度的尘埃或油腻需要清洗。
▲用吸尘器或吹风器把变频器内的悬尘吸或吹掉,做初步清洗。
▲按照部件位置,自上而下拆下大部件,控制键盘面板、主控制电路、驱动电路等,直至主回路能方便进行清洗。
▲除主回路部分,尘埃积聚不多,较易清除。如遇到积有油腻,一般用酒精进行清洗。
▲ 清洗的重点部分是机壳底部,主回路元器件、散热器和风机。再一次用吸尘器、吹风机进行吸或者吹尘埃及异物,然后用软布对各部件包括引线、连线进行檫拭,油腻用酒精清洗。冷却风扇是重中之重,一般须拆下清洗才能彻底,特别是粘有油腻。
⑵  主回路检修

▲滤波电容。检查电容外壳有无爆裂和漏液现象,测量电容容量应该大于电容量标值的85%以上。否则,都应该更换。
▲限流电阻。观察其颜色有无变黄、变黑现象,测量阻值是否在其标准的允许范围内,否则要更换。
▲ 继电器。许多变频器在接近电源后,滤波电容充电到一定程度,由继电器短接限流电阻。(有些变频器是可控硅)检查继电器的触点有无烧黑的迹象,有无粗糙和接触不良现象。检查继电线包有无变色、异味现象,出现上述种种异常,都必须更换继电器。
▲ 整流模块。用万用表电阻档检测整流模块中六个整流二极管的正反相电阻值是否在正常值范围内。
测试方法:
△万用表置*10KΩ档,负表笔置P端,正表笔分别测R、S、T,正表笔值N端,负表笔测R、S、T,其值应接近于∝。
△ 万用表值*1Ω档,负表笔值N端,正表笔分别测R、S、T,正表笔值P端,负表笔分别测R、S、T,其值应该n +欧姆的数值。
只要其中有一个数值远离这二个值(∝,n +Ω),说明整流模块有部分二极管已损坏或老化,必须更换整流模块。
▲ 逆变模块。
目前市场上中小功率的变频器,逆变模块主要是GTR(双极型功率晶体管),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和IPM(智能功率模块)。其中绝大部分是IGBT,因此以IGBT为例,介绍检测、判断逆变模块的方法。
△万用表置*10KΩ档,负表笔置P端,正表笔分别测U、V、W,正表笔值N端,负 表   笔分别测U、V、W,其值应接近于∝。
△ 万用表值*1Ω档,负表笔值N端,正表笔分别测U、V、W,正表笔值P端,负表笔分别测U、V、W,其值应该n +欧姆的数值。

网友A:
很好!非常实用.要再有图更美.希望继续

网友B(2010-04-12):
与我变频器维修精要一书一样的,关于示波器与信号发生器的接法,本人不能理解呀,

网友B:
上面所说的方法行不通呀,驱动电路检测仪哪里有得卖?怎么接线?可以自已制作吗?有高手请指点一下呀,请加我QQ414389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