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原点搜索

楼主(2007-10-11):
CP1H中有个ORG原点搜索功能,哪位朋友用过可以帮忙下不,我用步进电机带编码器, 因为位移要求比较高,我需要原点搜索这个功能,但是我发现在设置好后给ORG发指令,原点搜索功能根本就没有开启,也没有脉冲输出,急啊!!!!!!!!!!!!

网友A(2009-03-03):
1,查原点的各限位开、关是不是接好,一定要接在PLC说明书上指定的点。

2,你的设置是不是传到了PLC内部,有可能你编好了,却没有上传。

3,你的设定,各限们开关是用的NC还是NO触点

4,要设定好你的各搜索速度。

济南威龙qq:23840191

网友:
最好能把你的东西写详细点,那样可以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