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在屏上没有时实时钟的情况下.用读与写时钟指令.在屏上更新时钟?

楼主(2007-10-11):
大家好!请问大家怎么样在屏上没有时实时钟的情况下.用读与写时钟指令.在屏上更新时钟?因为有48小时没开机,时间就不准了.我用SIEMENS的TP170A的屏,用S7-200  CPU224XP.在屏上做个时间设置更改.好让时间同步.请问大家有例子参考吗?我写的就是不能跟改哟.请问高人.需要高人指点.谢谢大家!
            (第一步)写时钟
             LD     M8.0
            MOVB   VB0, VB0
            MOVB   VB1, VB1
            MOVB   VB2, VB2
            MOVB   VB3, VB3
            MOVB   VB4, VB4
            MOVB   VB5, VB5
             (第二步)设置实时时钟
              LD     M8.0
              TODW   VB0

               (第三步)读时钟
                 LD     SM0.0
                TODR   VB0

                                      谢谢大家,我需要大家的热情帮助!谢谢!

网友A:
PLC:
网络1
LD SM0.5
EU
TODR VB150
网络2
LD V20.0
TODW VB170
AENO
R V20.0 1
网络3
LD SM0.1
MOVB 1,VB177
这里的VB170-VB177是连续的7字节:秒---星期.VB150区域指针,V20.0为屏上的修改时间按钮.地址可根据实际修改

网友B:
170A最好不要做秒,首先是没有什么意义,其次,你仔细观察会发现从0-9的过程中会出现跳跃,但总的时间是不错的,这样一来客户反而觉得你做的东西有问题。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的两为工程师.谢谢您们的及时,热心帮助!我的没有用星期.我就少用两个字节了.我再试试看!再次谢谢您们!

楼主:
请问VB150又是什么呢?我用的是年月日时分秒,对应的是VB0;VB1;VB2;VB3;VB4;VB5.我用M8.0做时间更改写入.

楼主:
  请问MOVB 1,VB177????.这里的1是指什么?不是
MOVB VB170,VB0
MOVB VB171,VB1
MOVB VB172,VB2
MOVB VB173,VB3
MOVB VB174,VB4
MOVB VB175,VB5

楼主:
VB150区域指针.我还是不明白.我应该是读PLC的时间还是????请知道的朋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例子中vb177=1是星期日,例子就是例子,参考而已。VB150是指在屏上做个时间区域指针,这样屏的时间就与PLC的时间(例子中的VB170-VB177)同步。
   楼主的办法也可以达到目的,但编程费力,效率低些。

网友A:
楼主的办法也可以达到目的,屏上做7个输入/输出的I/O域,辅以一些文本域,目的也可得。

网友A:
楼主如果使用VB0-VB5,那就没必要再MOVB VB170,VB0
---MOVB VB175,VB5

楼主:
  谢谢 “老愚者”工程师。如果我在屏上做7个输入/输出的I/O域,我用的输入域是VB0;VB1;VB2;VB3;VB4;VB5;
     我用的输出域也是:VB0;VB1;VB2;VB3;VB4;VB5;
       我用M8.0做时间更改写入.但就是不行.

(第一步)写时钟
             LD     M8.0
            MOVB   VB0, VB0
            MOVB   VB1, VB1
            MOVB   VB2, VB2
            MOVB   VB3, VB3
            MOVB   VB4, VB4
            MOVB   VB5, VB5
             (第二步)设置实时时钟
              LD     M8.0
              TODW   VB0

               (第三步)读时钟
                 LD     SM0.0
                TODR   VB0

    请问我应该怎么写,错在哪里了.谢谢!

网友A:
to dop:
  因为我没有象你这样的思路写过程序,也不知道你使用什么软件。我现在晚上只有KTP178Micro屏和FLEXIBLE 2005SP1,按照你的思路,做了实验,结果给你参考:
  PLC:
网络1
LD M8.0
A  M8.1
EU
TODW VB0
S  M8.2, 1
网络2
LDN M8.0
TODR VB0
网络3
LD M8.0
TON T150 1200
A T150
R  M8.0
R  M8.2
网络4
LD M8.1
AW>= T150, 5
R M8.0, 2
 在屏上多做一个"确定时间修改"按钮,置位M8.1 .没这个按钮做不出你的目的. 程序中出现T150
是因为:如果你修改未完成而放弃修改,仍然可自动复位.
  实验结果,可以达到目的. 程序是临时编的,可能不是最好.
  因不是在TP170A上做的实验,是否有出入不得而知.供参考.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的工程师.非常谢谢!您的热心.我也是听SIEMENS的经销商的工作人员说的.我现在又联系不到她,我是用ProTool软件编的.我的QQ:369535995.DOPDINP@126.COM
  我用的PLC软件是V4.0的,在转换您写的程序(转换成阶梯图时),在LD M8.0
TON T150 1200
A T150
R  M8.0
R  M8.2有错误.不知是何原因?谢谢您.

网友A:
TON T150,1200
手抄的,T150后面缺一个逗号

楼主:
 老愚者工程师:你好!在转换您写的程序(转换成阶梯图时),在LD M8.0
TON T150 1200
A T150
R  M8.0
R  M8.2是在R  M8.0
R  M8.2有错误.不知是何原因?谢谢您.  我的TP170A用ProTool软件编的.用VW0做日期/时间的时钟区域指针.在我的第一步中,我的输入域是VB0-VB5;我的输出域也是VB0-VB5.我输入日期/时间后.输出域就变成我输入的.但是,时间就不走了(就我上面写的 程序).固定在我输入的日期/时间上.按了M8.0也没做用.请问我是改成您提供参考的还是怎么解决这问题?老是打扰您,不好意思.先谢谢您了.

楼主:
还是不 行呀!??

楼主:
  版主.您们也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C:
学习中啊,没有问题的,我看到过的啊,就是从新把时间输入到 TOUCHSCREEN里啊

网友A:
DOP:
我提供给你的2次参考程序都是经过真机试过的,能显示也能修改。不过是在KTP178、WINCC FLEXIBLE 2005 SP1上试的,想必应与TP170A用ProTool软件编的原理相似的。今天太无时间了,跑汽车6、7百公里。明天抽点时间给你再试一下。

楼主:
 老愚者工程师:你好!我改后.时间就不走了.我有要在电脑上打开PLC的软件.再在读去PC或PLC的时实时钟.时间就走了.而我想试试在正常时,修改时钟可就改不动了.如果有TP170A和S7-200的朋友也可试试看.谢谢大家.

网友A:
网络2
LDN M8.0
TODR VB0
这一段就是每周期读S7-200的实时时钟,并把它存储在VB0-VB7中,你已经把它们当作普通数据看待了,那你只要在屏上做一些I/O域,它们的地址是VB0-VB7(你要显示什么就做什么,不一定7个)。就光这点,屏上就可以显示S7-200的实时时钟了。
为了能修改S7-200的实时时钟,这些I/O域的属性应做成输入/输出的。
修改S7-200的实时时钟的时刻里,应暂时不读S7-200的实时时钟,LDN M8.0就是为此.
在屏上输入你要修改的参数后,就应使用写S7-200的实时时钟指令,按按钮置位M8.1,执行写S7-200的实时时钟指令,然后复位M8.0,M8.1
网络1
LD M8.0
A M8.1
EU
TODW VB0
就是写S7-200的实时时钟
至于TON150 M8.2见上面吧.
这些都应该与是TP170A或者KTP178无关,也与是ProTool或者WINCC FLEXIBLE 2005 SP1无关的.
你还是查一查屏上有没有做对?

网友A:
DOP先生:
对不起,今天没能做试验,因为我的笔记本电脑被外孙背去学校上电脑课了,上网的电脑没编程软件。
你还应查一查程序中的地址有没有冲突?或调用子程序的能使条件是否有问题?

楼主:
老愚者工程师:你好!
我已经在屏上做一些I/O域,我用VW0做我的输入域是VB0-VB5;我的输出域也是VB0-VB5.它们的地址是VB0-VB7(你要显示什么就做什么,不一定7个)。就光这点,屏上是可以显示S7-200的实时时钟了。(但是,有十天半月没开机,时间就会停在某一天,和当天就不同了.)西门子代理商的工程师说的.所以,就加上个时间更改后并读时钟,让屏上时间和现在时间同步.

楼主:
老愚者工程师:你好!
我已经在屏上做一些I/O域,我用VW0做时钟区域指针.我的输入域是VB0-VB5;我的输出域也是VB0-VB5.它们的地址是VB0-VB7(你要显示什么就做什么,不一定7个)。就光这点,屏上是可以显示S7-200的实时时钟了。(但是,有十天半月没开机,时间就会停在某一天,和当天就不同了.)西门子代理商的工程师说的.所以,就加上个时间更改后并读时钟,让屏上时间和现在时间同步.

楼主:
老愚者工程师:你好!
我已经在屏上做一些I/O域,我用VW0做时钟区域指针.我的输入域是VB0-VB5;我的输出域也是VB0-VB5.它们的地址是VB0-VB5,就光这点,屏上是可以显示S7-200的实时时钟了。(但是,有十天半月没开机,时间就会停在某一天,和当天就不同了.)西门子代理商的工程师说的.所以,就加上个时间更改后并读时钟,让屏上时间和现在时间同步.

网友A:
LD M8.0
A M8.1
TODW VB0
在屏上修改VB0-VB5后,VB0-VB5返回S7-200,按确定按钮M8.1,执行上面的写实时时钟,即修改了时钟。它们的属性应该是:输入/输出。

楼主:
老愚者工程师:你好!
你能帮我看看,就是在TP170A和S7-200中试试吗?
LD M8.0
A M8.1
TODW VB0
这里用一个M8.0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用M8.1呢?原本,我用M8.0就是做时间更改的"屏上按钮".不明白了.谢谢您了.

网友D:
老愚者讲得很详细!

网友A:
dop:
是这样的,因为是在PPI网络上试验的,总共3个S7-200和1个屏,不想花时间拆开搞点对点实验。M8.0当时设为“置位”型的,写时钟指令有时不成功,加M8.1则百发百中。这可能是因为网络传递接力产生的错误。
如果光用M8.0就行,那就不用M8.1。改M8.0为“复归”型的,用其下降沿写时钟指令,不用M8.1应该更好。

楼主:
老愚者工程师:你好!
这里还是错误的.
TON T150 1200
A T150
R M8.0
R M8.2
是不是要这样TON T150 1200
A T150
R M8.0,0
R M8.2,0
??
这里M8.2的2是不是复位,M8.0-M8.1呢?不是那2又是表是什么?
谢谢.

网友A:
程序中没有M8.2,2。 如果有R M8.2,2的话,那就是表示复位R8.2和R8.3。
分别单独复位M8.0和M8.2,它们后面都不应有逗号和0。
TON T150 1200应该是TON T150,1200
程序中的所有标点符号都应使用西文,不能使用中文标点符号。

楼主:
老愚者工程师:你好!
哦.那就是了.你上面的原文有错误,就是没有R M8.0的后面没有复位的数字呀?不是吗?分别复为不就是要R M8.0[/u]的后面加1吗?R M8.1的后面加1吗?“ to dop:
因为我没有象你这样的思路写过程序,也不知道你使用什么软件。我现在晚上只有KTP178Micro屏和FLEXIBLE 2005SP1,按照你的思路,做了实验,结果给你参考:
PLC:
网络1
LD M8.0
A M8.1
EU
TODW VB0
S M8.2, 1
网络2
LDN M8.0
TODR VB0
网络3
LD M8.0
TON T150 1200
A T150
[u]R M8.0R M8.2[/u][/b]网络4
LD M8.1
AW>= T150, 5
R M8.0, 2
在屏上多做一个"确定时间修改"按钮,置位M8.1 .没这个按钮做不出你的目的. 程序中出现T150
是因为:如果你修改未完成而放弃修改,仍然可自动复位.
实验结果,可以达到目的. 程序是临时编的,可能不是最好.
因不是在TP170A上做的实验,是否有出入不得而知.供参考”

楼主:
老愚者工程师:你好!
哦.那就是了.你上面的原文有错误,就是没有R M8.0的后面没有复位的数字呀?不是吗?分别复为不就是要R M8.0的后面加1吗?R M8.1的后面加1吗?“ to dop:
因为我没有象你这样的思路写过程序,也不知道你使用什么软件。我现在晚上只有KTP178Micro屏和FLEXIBLE 2005SP1,按照你的思路,做了实验,结果给你参考:
PLC:
网络1
LD M8.0
A M8.1
EU
TODW VB0
S M8.2, 1
网络2
LDN M8.0
TODR VB0
网络3
LD M8.0
TON T150 1200
A T150
[b]R M8.0[/b][/u]
R M8.2[/b][/b][/u]网
络4
LD M8.1
AW>= T150, 5
R M8.0, 2
在屏上多做一个"确定时间修改"按钮,置位M8.1 .没这个按钮做不出你的目的. 程序中出现T150
是因为:如果你修改未完成而放弃修改,仍然可自动复位.
实验结果,可以达到目的. 程序是临时编的,可能不是最好.
因不是在TP170A上做的实验,是否有出入不得而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