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报警显示的设置
飞鸟,

楼主(2007-10-11):
    我做的一个简单的工程有报警显示窗口有上限下限报警显示,可是运行时有报警显示,但是报警显示是上限报警结束和下限报警产生是同一个时间,而且当前值是相同的,可是界限值却不同,界限值我怎么也改不过来。有一个报警显示的指示灯动画连接是正确的。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更改界限值?请问有谁知道这错误出在那里?怎么修改呢?

网友A:
在数据库里改。
选中你的数据,然后在报警的上限中写入你的上限,再在下限里写入下限值。看样子你的上下限值是一个才造成的这样的问题。

飞鸟,

网友:
    我的报警设置里的上下限值是不同的,我也曾经改过,可是有时候同时是上限报警,在不同时刻的界限值居然不一样。而且下限报警也是如此。而且下限报警产生的的当前值却比下限报警结束的当前值还小。

网友B:
什么类型的屏呀,还会这样呀,是不是连接同一个变量了。

飞鸟,

网友:
你 说的是什么意思?
这个与屏显有关吗?不会吧!
我连接的是液位上限变量和液位下限变量。而且液位上限和下限是两个不同的变量呀。
我用着两个变量连接的报警指示灯都显示正常。
我就弄不懂了。
高手能谈谈看法吗?

网友C:
可能是报警的回差设的不对吧!

网友D:
你应该是在模拟设备给液位的值。你要在模拟设备的内部属性把液位通道的周期改大一些。我估计你的液位值变化周期太快了造成这种情况。这跟屏显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D:
要不然你把工程发到mcgswq@163.com我帮你检查一下,发的时候注明是报警显示问题。

飞鸟,

网友:
那这个与版本有关系没有?我用的是5.5的版本。
我的液位通道的周期好像是500毫秒。是不是应该改为1000毫秒?
不过我在模拟动画时,没有连硬件运行是正确的。
现在我没有带那个工程文件,等我回去了就发给你!
谢谢了!

飞鸟,

网友:
刚才忘了说我用的硬件是连泓格的8017和8024。

网友D:
是在模拟设备的内部属性里的周期,默认是10秒,你改大一些。请确认一下连上模块以后模块数据是不是变化周期比较短造成的这种情况?

网友E(2007-11-11):
请教:为会么报警信息浏览时,没有信息显示呢?

网友D:
回selina0732:因为您没有保存报警数据.在实时数据库里,设置报警的数据对象的存盘属性,选上自动保存产生的报警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