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07-10-11):
各位前辈大家好,我是个新手,请教大家我的电脑没有232口只有USB口.MT510T应该如何跟电脑联结.普通的USB转232线可以吗 要安装专用的驱动程序吗.我是个新手对通讯问题不是太懂.还请大家多多指教.请各位能够说的具体一点.十分感谢!!!!

网友A:
路过,不是很清楚哦。问一下厂家,一般都会告诉你的

网友B:
必须装专用的驱动程序.

网友C:
可以
但是端口不是太好找,你即使你把USB转换为串口也不一定通讯上.

网友D:
加一根USB转232串口的线,要安装驱动程序的。有时候不好用,可能是电脑USB口的问题,不一定是线不好用。

网友E(2008-07-26):
USB转换为串口不好用,最好找台带串口的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