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

楼主(2007-10-11):
发电机不发电,啥原因?

网友A:
同志,能不能说具体一点??

网友B:
原因是有电气故障或者没操作

楼主:
运行当中突然无输出电压.考虑失磁,将12伏直流接至转子电刷,能发200伏,撤去后故障移然.

网友C(2008-08-05):
发电机不发电原因有:发电机转数达不到;发电机失磁 无励磁电压:发电机场时间不用需激磁;

网友D:
AVR有故障。

网友E:
说的也太简单了啊,详细点好不好!

网友F:
倒是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听听大家的看法。

网友G:
楼上几个说得对,一般就是这几个毛病.

网友H:
应该说明白,是什么发电机,真流发电机还是交流发电机,是同步发电机,还是异步发电机,故障都不一样!!!!

网友I:
期待相信描述

网友J(2009-05-27):
交流发电机,发动后,频率达不了50HZ,且无电压输出,是什么问题?

网友K:
 查找励磁回路故障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交流发电机,发动后,频率达不了50HZ,且无电压输出,是什么问题?

检主厉绕组及接线是否正常,查转子是否失磁

网友M:
学习学习,应该和以上答案差不多!

网友N:
查看整流器上的二极管...

网友O(2010-01-18):
深圳宝安区万丰发电厂旧设备出售;估计价为1500万;可登陆www.sgwww.net/12浏览,或介绍你有需要的朋友到现场评估;谢谢!

网友P:
原因很多;输入部份看AVR有无合适的电压输出到励磁绕组及励磁绕组是否正常。输出看你的三相输出绕组电阻是否正常。还有检测绕组是否正常、AVR的输入绕组正常与否等等………

网友Q(2010-05-03):
确定动力没问题后,检查电机部分。支持竹山游侠的建议,简单来说,检查AVR,如果AVR没问题,一般定子烧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G:
楼上几个说得对,一般就是这几个毛病.

网友S(2011-03-30):
“发电机不发电”也就是说发电机升不了压。这个原因是很多的:1,如果是可控硅励磁的要看看起励的直流电源是否正常,起励按钮是否坏了。2,如果是直流发电机励磁的就要检查是否没有乘磁了,没有乘磁了就要充磁,换向器是否己经损坏,励磁调节器的电阻是否接触良好。,3,要检查整个励磁回路是否有开路现象,电刷是否接触良好。4,发电机的 PT一,二次保险有无熔断,电压表是否坏了。

网友T:
发电机不发电原因很多,需要一步步的检查,楼上说得有道理,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