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厂机床总电机功率为4000KW需要设变压器功率为多少

楼主(2007-10-11):
(无正文)

网友A:
你是怎么算出有4000KW的呀?
你厂里不可能一上班那机器就全部能开起来吧?..800KVA的就够了

网友B:
即使全开起来,也不会都到全功率,考虑实际的话,1000kva就够。

网友C:
将运转率超过80%的设备(相对大一点的)容量加起来,再加上其余设备总容量的30%大概差不多,如果2000KVA左右比较理想.

网友D:
要看你的是什么行业,需用系数是多少.机械加工厂有0.3-0.5的系数就可以了.

网友E:
一般是这样算电机总功率乘以0.8就是使用功率.

网友F:
6000KW左右,6300吧

网友G(2009-05-11):
我工厂安装总功率电机是2800kw应该配套多大的变压器

网友H:
看行业,看规模,参考同行选用的变压器,最主要是考虑需用系数。

网友G:
请教,我工厂安装总功率电机是2800kw应该配套多大的变压器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I:
选1250KVA变压器。

网友J:
选用6000KW把

网友K:
那要看负载情况而定

网友L:
引用 网友D:
要看你的是什么行业,需用系数是多少.机械加工厂有0.3-0.5的系数就可以了.

看最大电机多大,使用率多少,什么的负载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