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为什么现场仪表指示与屏幕上的不一致

楼主(2007-10-11):
我厂储藏罐液体的压力,色度,温度的现场数字仪表显示值与控制室监控上显示的不一样,不知是什么原因.有经验的请赐教.

网友A:
也想了解,本处也由此现象。

网友B:
校验一下。

网友C:
先用万用表测仪表的输出电流是否和现场实际值相等, 就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D:
这个问题应该简单

网友E:
查一下干扰

网友F:
要看是什么情况呢,是一直不一样,还是偶尔,差多少?说具体点

网友G:
难道是量程不匹配?
先量一下设备输出电流,以及卡件输入电流是否一直

楼主:
信号一直不一致,用万用表量得现场电流与控制室内电流不一样.怀疑是干扰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H:
1)更换屏蔽线
2)交流电与改线不能共
3)屏蔽接地
4)检查线路周围是否有大功率用电设备

网友I:
如果现场仪表的指示值大,考虑是否线路的接头或接线端子间漏电?

网友J:
原因有好多种:
1、仪表转模拟量时量程与PLC将模拟量转为数字量时不对应。或PLC转工程量时或上位转换工程量时算法有误。
2、系统干扰所致。
第一种一般相差较有规律,第二种规律不强。

网友:
原因是 现场仪表到显示表这 有过长的通讯线 从而造成衰减 而使显示不一样
还有一种可能是 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