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PLC里可以用FB41做网部或者压榨部的负荷分配吗

楼主(2007-10-11):
我用的是ABB  ACS550的变频器 应该也是可以通过比较转矩百分比再给从辊叠加速度的方式来实现,不知道在变频器里和PLC里哪个效果好,请行业高手指点

网友A:
都可以做
在变频里做,响应快,但是此类变频必须支持pid调节和速度叠加功能
plc里做方便些,但是plc支持pid调节的个数有限

楼主:
准备用 变频器看看,好像我的合辊位信号还得DP传过去来使能PID啊 有点麻烦

网友B:
引用“我用的是ABB  ACS550的变频器 应该也是可以通过比较转矩百分比再给从辊叠加速度的方式来实现,不知道在变频器里和PLC里哪个效果好,请行业高手指点”

负荷分配需要给从辊叠加速度吗?负荷分配不是要满足主从辊速度一致,且转矩百分比一样就行了   从辊叠加速度不就使主从辊速度不一致了 怎么理解?
请老师指导

网友A:
呵呵,pid调节起作用了,不断修正改值

网友B:
下面引用由lmhx在 2007-10-18 18:19:00 发表的内容:
  呵呵,pid调节起作用了,不断修正改值
--------------------------------------------------------------------------------------------
lmhx老师
1.我没做PID呀,怎么能保证主从速度一样?
2.在这种方法下,从辊一定要叠加速度吗?

网友B:
3.如果一定要从辊叠加速度,那目的的是什么

网友A:
TO qopi:
先说说你的控制方式,这样才有针对性地回答

网友B:
主从(网部的真空付辊和驱网辊)DP通讯  主机速度控制 从机转矩控制  主机转矩给从机作为给定。这时需要从机速度限幅吗?怎么保证从机的速度与主机相同?

谢谢LMHX老师

网友A:
这种方式可以不用叠加速度
网子套好拉紧后,可以认为是硬性连接,从机跟随主机来运行。
可以看看下面贴字的讨论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44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