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I电缆的制作求问

楼主(2007-10-11):
我现在这边是S7-300 CPU315 配的TP170A触摸屏 在定通讯电缆的时候 代理给弄错了,好像CPU和屏之间的通讯电缆可以自己制作,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哪位高手如果清楚的话可不可以告之一二,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用profibus线就可以了

楼主:
profibus线 是不是2-3 3-2 4-6 6-4 5-5 7-8 8-7啊?HMI这头的话是接到RS422/485 上而不是Printer吧?但愿能帮我确认一下!

网友A:
HMI这头的话是接到RS422/485 上,拨码要拨对
如果用profibus插头,只要A-A,B-B,进出线不要接错就可以
如用一般的9芯插头,3-3,8-8,屏蔽接外壳
建议用PROFIBUS插头

网友B(2009-09-10):
回楼主问题:

MPI线只能是那条延长线可以自己做.适配器需要买(除非你有绝强的动手能力).PLC与屏的联接线也可以自己做.

3-3

8-8

屏蔽层接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