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高手指点传感器干扰问题

楼主(2007-10-11):
我用传感器驱动中间继电器,常无故误动作。查电路元件没间题,请间是否是被旁边的变频器、接触器、动力线等干扰的吗?

网友A:
很可能是,

楼主:
我用的继电器是24V的,有这么大的干扰吗?

网友B:
你用的什么传感器,肯定是抗干扰能力差

楼主:
图尔克的,这个牌子应该很不错的

网友C:
开关电源 可能吗

网友D:
罗尼:你说得很对,是被旁边的变频器、接触器干扰的。变频器和接触器工作是会产生谐波导致控制的误动作。很愿意为你解决这个问题。qq:455145298,email:455145298@qq.com或utilization@126.com.大家保持联系。

楼主:
但旁边还有6个传感器又能正常工作

网友D:
传感器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D:
都是一样的,把一支好的和一直受干扰的调换一下。确定是否是传感器本身的问题。如果不是传感器的问题,检查一下电源的谐波含量。

网友E:
与传感器本身输出漏电流也可能有关系

楼主:
更换了新的还是不行

网友E:
那就查干扰吧

网友F:
更换了新的还是不行,那应该就是干扰问题了。

网友D:
治理高次谐波吧。加我的qq吧。455145298

网友G:
把旁边的六个中的一个与这个对换就能发现问题出现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