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器与变频器

楼主(2007-10-11):
大家好:

 小弟想请教一个问题。希望各位不吝赐教。小弟不胜感激。
 是关于驱动器和变频器的问题 。就拿交流伺服驱动器来说吧,它可以控制电机的转速,变频器不是也可以控制电机的转速吗?可是我看到有许多系统两个东西都用了,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呢?我感觉可定是有益处的,就是搞不清。有哪位大哥大姐,请详细讲解一下吧。我对两个东西都不是很了解。刚刚接触。先谢谢你们的回答了。谢谢,各位。希望看到的都留句话。跪拜!!!

网友A:
伺服必然是以闭环方式控制速度,而多数变频的速度为开环控制。而且伺服往往还有变频不具备的其它功能和性能。

网友B:
    伺服也是变频器的一种,作为变频器只要能够调节频率改变电机转速就可以了,但要想称为伺服,在很多技术指标上就有更高的要求了,比如相应时间、调速比、加减速时间、速度控制精度等。同时还要提供更多的功能,比如内置的位置控制、扭矩控制等等。
    如果你只需要简单的速度调节功能那变频器就可以了,但你需要更高的转速控制精度、机械响应特性普通的变频器就不能完成了。
    闭环控制是伺服实现上诉功能必要的手段,一些变频器也可以配PG卡加反馈实现提高变频器的性能,但不能叫伺服,因为还达不到伺服的性能,最重要的是要看他的各项技术指标

网友A:
‘伺服也是变频器的一种’———这么说未必合适吧!

网友C:
可以用变频调速实现伺服控制,有些产品就是变频器加上闭环,就自称伺服了。不过,不是伺服都是变频器包装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