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态石蜡用什么流量计好

楼主(2007-10-11):
我公司生产线需要对液态石蜡进行实时计量,原配的进口流量计已经坏掉了,现在想重新配置一台流量计。但因液态石蜡的导电性能极差,普通电磁流量计根本没用,请问各位高手,用哪种流量计比较合适?

网友A:
口径多粗?用涡街试一试.

网友B:
最好将实际的测量工矿及介质的情况发些材料出来

010-64956926-16 王先生

北京欣声力科技有限公司(西门子国内一级代理商)

楼主:
液态石蜡是用来作防水剂的,管道口径只有20mm左右,而且温度有80度左右,涡街的好象也不能用

网友C:
可用金属管转子流量计,欢迎探讨。QQ358236021

网友D:
就用金属转子流量计吧

网友E:
舍得花钱就质量流量计了。

网友B:
建议用质量流量计,精度很高,不过需要用到介质密度及黏度信息

网友F:
要把粘度,流速都考虑进去,这个介质没见过,不好想像

网友G:
流量大概多少?

建议采用本公司最新的智能SBL靶式流量计,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煤气、沥青、原油、液体石蜡等介质,15:1量程比,在脏污、腐蚀、高温介质上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更多信息欢迎访问 www.xabolt.com
电话:029-84283605

网友H:
好像质量流量计不能用于计量石蜡的吧,如果要的是精确度高可以考虑金属转子.低的话可以用玻璃转子.

网友I(2008-09-20):
建议使用靶式流量计

网友J:
使用涡街好像不能起涡吧,建议使用椭圆齿轮等体积流量计,保证可行。

网友K:
质量流量计可以得

雷诺系数小,可以选择E+H的PROMASS I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