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松下A4伺服连续损坏电机编码器的原因

楼主(2007-10-11):
我有一台7500S龙门火焰切割机,安装松下A4伺服系统(MCDDT3250+MHMD082PIV),使用1年一切正常,最近出现大车伺服电机编码器通讯报警(Er21),经查伺服电机编码器故障,请购一个新的伺服电机安装上,恢复使用6小时后,正在运行过程中重新出现Er21报警,伺服电机编码器又损坏,反复检查设备,伺服驱动器参数正常,编码器供电5伏正常,测量连接线路没有短路、没有断路也没有接地,实在不知该如何处理,请师傅们指点迷津!

网友A:
13817248000我做松下的  线的问题

楼主:
首先表示感谢笨笨!
我怀疑过线的问题,但是数据线没有断,测量时我们用力拉没有断路,也没出现短路,插头接触良好,茫然了。

网友A:
哈哈 你把线从新做一下吧 我在现场这个情况遇到过很多次

楼主:
我试着做了一根编码器的线(四芯屏蔽电缆做的),安装后仍出现Er21报警,厂家也来人现场处理过,未得出结论,不过操作者这次给我反映,有两次坏都是在做横截点火时发生停车报警,但X轴一切正常,高压点火装置也无异常处,线路良好。厂商也未明确病因。
现在我废掉原线路,X轴、Y轴单独控制,也不用点火装置,最近这一星期试着工作,切割过程中,出现对角线偏差大约15mm(5m板材)每天要机械调整对角线一次(24小时工作制)。晕啊!还请尊师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B:
点火的时候是不是电流很大呢?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希望有高手解答。

楼主:
现今已将自动点火取消,由于生产繁忙,没恢复原电路,由于没找到故障点,不敢轻易恢复原电路工作。
点火电流约1A,不该影响到它,高压侧没找到影响伺服的故障点。不知所措。

网友D(2016-01-22):
同求故障原因,最近我用的松下伺服也不知道原因就把编码器烧坏了,希望能从你那有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