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Honeywell中station报警栏里有IOLINK Duplicate IOL Address)参数为ON,报警怎么解决?

楼主(2007-10-11):
大家好:
小弟遇到棘手问题向大家请教:小弟用的Honeywell PKS R201版本,现在在station里发现这样的报警:IOLIK 后面出现 DupAdr (描述为:Duplicate IOL Address)参数为ON,这样的报警,然后在指导文档里查到:是有多个IOLIM 连接到I/O LINK时用了同一个物理地址。也就是有地址冲突,但是不太清楚IOLIM指的什么,I/O LINK指的什么 怎么解决? 哪位大哥帮小弟解答一下 谢谢了!

网友A(2010-08-15):
I/O LINK卡需要跳线设置地址,上下对应的I/O LINK卡跳线应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