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子程序编写

楼主(2007-10-12):
在用S7-200 STEP7 Micro WIN 4.0SP5编写程序时出现一个问题.

因为需要编写2个子程序,这2个子程序都是需要在主程序里多次引用的,即给于不同的几个输入,得到不同的几个输出。

2个子程序都较大,L存储区不够用,只能定义16个输入输出变量,所以我都使用了大量绝对地址,如V200.0、M20.0之类的。但是在主程序中引用子程序时,2次引用输出结果同时改变,而且发生错误。
请教高手相助.

网友A:
查看你用的绝对地址逻辑上是否正确,上次调用会不会影响到本次调用!

网友B:
学习。楼上的可否说的详细点。如果上次调用影响到了本次调用,怎么解决呢。有什么指令呢.

网友A:
如果使用临时变量,我们两次调用同一个子程序时采用参数传递的方式,两次传递不同的参数执行同一个逻辑。如果使用全局变量而其状态没有在第二次调用之前复位,就可能会影响到第二次执行的结果。

网友C:
如果你两个子程序所使用的变量不同的话,我认为造成这种结果和你使用的变量是L还是V无关,我猜你可能使能调用子程序的方法不对才会造成这种结果。你最好把有关这个子程序的程序贴出来,让大家更好分析。

网友B:
这里不能发图片的啊.知秋和zhyo可否加我QQ讨论下.谢谢了!
我的QQ 25675713

网友B:
 知秋: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12 13:03:00
    如果使用临时变量,我们两次调用同一个子程序时采用参数传递的方式,两次传递不同的参数执行同一个逻辑。如果使用全局变量而其状态没有在第二次调用之前复位,就可能会影响到第二次执行的结果。

要是使用了全局变量,怎样使子程序第二次执行前复位但也不影响到第一次的调用呢.

网友D(2009-05-02):
子程序应该尽可能少的应用全局变量,否则失去意义,你可以做成不带参数的子程序.

网友E:
最好的方法,分解你的子程序,把一个子程序分解成2个或更多,这样就不怕临时变量不够用了。

网友F:
第一多写几个子程序,然后分别调用,第二分解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