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断路器为什么会越级跳

楼主(2007-10-12):
      未级空开是200A的,上一级空开是400A,总开关是ME-1250A的,未级负载短路三个开关同时跳开.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短路保护设计不仅仅是电流一个指标,每个开关的动作时间和开关处的短路容量都是保护设计的必要参数。你的问题是三个开关的瞬动时间和动作电流没做到选择性配合。

网友B:
冲击电流的大小,动作时间的长短都有问题

网友C:
设计有关

网友D:
设计瞬间脱扣电流大小和时间不合适
或者是水货

网友E:
空开只具备相对简单的过电流保护功能,发生短路无选择性保护(楼主的情况)的可能性很大。在重要的供电系统,光靠空开作为过电流保护执行机构是不够的,它们不可能做到较完善的有选择性保护

网友E:
楼主的情况,请不要使用“越级”这个词。如果未级负载短路,发生200A空开不跳,而400A或1250A空开跳闸才可以使用“越级”这个词。

网友F:
短路电流过大,大于这三级开关的短路分闸值,三个开关都要做分闸动作,三个开关动作分闸没有时间差(都<0.1S),所以短路时三个开关同时跳开,
如果未级空开瞬动,开关400A延时100ms,开关ME-1250A的延时200ms,这就不会同时跳闸了.

网友G:
乙卯兔 说的有道理.

网友H:
短路电流超过各开关的速断电流值,正常现象

网友:
瞬间脱扣电流大小和时间不合适

网友I:
  “未级空开是200A的,上一级空开是400A,总开关是ME-1250A的,未级负载短路三个开关同时跳开. 这是为什么呢?”

1、未级空开是200A的,上一级空开是400A,总开关是ME-1250A的,三个开关的瞬动时间和动作电流做到选择性配合。
2、如果故障电流是200A以下,就绝对不会出现三个开关同时跳开的现象;
3、如果故障电流大于200A很多,如300A故障电流,这时200A的空开在跳闸时无法切断300A故障电流,这样三相电弧短路,使电路故障电流增大到600A!
4、上一级空开是400A的,对于600A的故障电流它也无法切断,在跳闸时,三相电弧短路,使电路故障电流再次增大,但短路电流在保护范围内;
5、最终总开关(ME-1250A的)短路跳开!

网友I:
6、问题出在未级空开200A,上一级空开400A,它们的容量都选的低于短路电流,就是说未级空开应选大于短路电流300A的空开,上一级空开应选大于短路电流600A的空开;

网友I:
7、如果总开关ME-1250A的,低于短路电流,也跳不开路,那就出大事故了!

网友A:
短路电流不是你说的400A、600A,应该在几KA以上。短路电流与供电线路的短路容量有关。
  从你对问题的描述好象不是供电专业。

网友I:
  “ 短路电流不是你说的400A、600A,应该在几KA以上。短路电流与供电线路的短路容量有关。”

1、“短路电流不是你说的400A、600A”,你说得对,到底是多少?你、我都不知道,只有到现场进行短路容量计算才知道,也可能是几百安,也可能是几千安;
2、为了叫读者便于理解我的看法与你不同,假设是“400A、600A”;
3、你的看法是“选择性”不好,我的看法是“容量”小于短路电流的原故!
4、你是“供电专业”的,肯定知道谁错了!!!

网友D:
未级空开是200A的,上一级空开是400A,总开关是ME-1250A的
如果200A 400A是普通塑壳断路器,脱扣电流一般都是10倍额定电流,也就是说瞬间脱扣电流分别是2000A 4000A
ME-1250瞬间脱扣电流一般可调

我们CW1-2000断路器,瞬间脱扣我调整到 4000A
车间分柜用CM1-225 我选择3~5倍瞬间脱扣的断路器

网友J:
严重短路

网友K:
有遇到 过类似 情况是单相断路器越及或者 同时 跳
QQ群电气技术联盟46938398

网友L:
跟开关本身的设定参数有关了

网友M:
短路的电流峰值有关,会给断路器一个冲击波,迫使断路器跳闸。

网友N:
还是开关容量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