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模拟量输入卡信号隔离的问题

楼主(2007-10-12):
在S7-300 PLC中模拟信号输入卡,资料上介绍如果是连接不带隔离的传感器,需要把M-与Mana和地连接起来,
请问这个隔离传感器指的什么?比如现场仪表通过安全栅,算不算带隔离呢?
如果不接,影响有多大?
如果是这样接,工作量比较大,而且线比较乱,一般在工程总接吗?

网友A:
现场仪表通过安全栅,算带隔离.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S7-300是有这样的事情要做, 但SIEMENS有专用的短路片可以节省安装时间.和北京SIEMENS联系即可.

网友C:
还有带隔离的模拟量输入模块与非隔离的模拟量输入模块的区别.到底如何区分呢.

网友D:
价格是区分的最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