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磁接触器互锁

楼主(2007-10-12):
在电动机的 星-三角启动电路中需要采用 电磁接触器互锁 的电路。
那么 电磁接触器 可以直接引 常闭脚 进行互锁么? 由于控制电路常是AC220V 电路,直接与动力线接在一起,会不会容易引起串相问题。 我记得电磁接触器可以在边上加个外挂件,要是挂个常闭外挂件,问题就解决了。
欢迎大家就上面问题进行讨论。

网友A:
没用搞明白楼主说什么

网友B:
我驲你吗的····讲吗啊·

网友C(2008-11-03):
各位:

电磁接触器和交流接触器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D:
电磁接触器分两种:交流接触器,直流接触器。

网友E:
我晕,这是说的啥子跟啥子哦?

网友F:
LZ应该是搞错了

网友G:
“挂个常闭外挂”

楼主说的外挂指的是机械互锁,通常用机械互锁的是用于较重要的场合,如变频器与工频互锁。

网友H:
有好几种继电器可以外挂辅助触点的,更换也很方便。

网友I:
不明白楼主这个电磁接触器与我们普通在用的控制电路上交流接触器有何不同?如果互锁除电气互锁外,还有用CJX2  \CJX1等等机械联锁.

网友J:
没搞明白楼主的意思,星-三角启动的电路可以采用时间继电器转换的,互锁电路用接触器的辅助触点不就可以了嘛。

网友K:
可以直接引 常闭脚 进行互锁,如果没有可以外挂,都不存在“串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