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5kv进线开关(是真空断路器)的静触头与动触头之间发出“噼啪....”的声音,是何原因造成?

楼主(2007-10-12):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他们在交流感情吧

网友B:
快换高压真空触头组件吧!!!!

楼主:
gkong:
    现象:时断时续的小电火花;晚上关灯后,还能看到蓝色的小光环;有时这种现象又没有。

网友C:
对外壳放电
绝缘,消除电晕
如果是断路器内部,就更换真空管

楼主:
赵先生:
    请教?电晕,具体应如何处理。

楼主:
急于解决,请大家帮忙。

网友D:
换高压真空触头组件

网友E:
基本同意大家说的,是电离击穿放电现象!!
请问;此真空断路器带隔离和互感器了吗??确定是断路器主触头有火花吗?

网友F:
调整真空开关的行程,测量接触电阻,检查真空灭弧室

网友G:
真空断路器内不应该出现电弧,短路器的真空度不够,要换短路器,把换下来的短路器退回厂家处理.

网友H:
绝缘不好造成的

网友I:
  支持:“别墅”师傅的说法,
调整真空开关的行程,测量接触电阻,检查真空灭弧室

网友J:
1  可能是环境湿度太大与外壳等产生放电‘

楼主:
 大圣.齐天:
      此真空断路器不带隔离和互感器,确定是断路器主触头有火花。

楼主:
前天我们停运了此开关,对动、静触头给予处理和紧固。投运后还是出现述问题。

网友K:
应该是触头对地绝缘距离不够,才产生的!
应该及时维修。要不到事故电压的情况下可就有大麻烦了~!
我们曾经处理过一起在邢台金牛矿类似开关。
当时把断路器整体烧毁。应该重视起来!
详细情况可致电本人。
13810647009 马学谦(纯属技术交流,不收任何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