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2800报ERR8 ERR35

楼主(2007-10-12):
丹佛斯2800报ERR8是什么问题,电压没有问题,模块没有坏,上电就报。

网友A:
是欠压故障!13867709199.

网友B:
  是欠压故障
QQ37581216
电气维修群

楼主(2008-05-24):
解决了,是欠压,主板上一个检测电阻坏了。

网友C:
能说出是哪个电阻吗?

网友C:
多才钱一块?新,旧?

网友C:
我有一台err7的,不是主板坏,是哪里?哪位遇到过?

网友D:
我这也是报err7,由于是2台联动的张力调的不好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