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S14A时间继电器故障

楼主(2007-10-12):
我使用的JS14A时间继电器时间不 稳定,故障现象:如果把电位器放在配电柜里使用正常,但移到操作盘时间没有,后来我换成屏蔽线,有动作,但是不稳定,请问它还有别的原因吗?首先我机床要实行的动作就跟时间继电器和电位器有关,而时间继电器和电位器都是新的,我们怀疑干扰,但是使用屏蔽线了还是不稳定,能告诉我还有别的解决问题吗?谢谢

网友A:
放在配电柜里不行吗

楼主:
电位器放在配电柜里可以使用,但我厂使用要求是放在操作盘上,这样操作者操作方便,要不操作者总是往配电柜那调时间麻烦

网友B:
是面板式时间继电器?电源是否有干扰

楼主:
是面板式时间继电器,目前怀疑是受到油泵电机的感生电压干扰,单独引线到操作盘附近能稳定工作,但没走桥架,等周末实验就知道

网友C:
一个破时间继电器有这么复杂吗?
是否值得讨论!

楼主:
学习是不分大小的

网友D:
你用数字式的试试呢

网友E:
没遇到过此故障

网友F:
机床和配电柜不同地,检查机床和配电柜的地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