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选型问题

楼主(2007-10-12):
系统用丝杆直连,工作台的重量是200公斤,请问怎样折算成马达的轴端扭力

网友A:
工作台的质量只能折算为马达的轴端的惯量,除非是垂直安装,才需要考虑重量对应的力矩。另,惯量只有在加速状态,才会表现为加速力矩。

丝杠的理想推力/力矩转换公式为:F=2*3.1415926*T/L

楼主:
to:波恩
    根据你的公式:F=2*3.1415926*T/L,那么T=F*L/2*3.1415926,那么F=200 ??,是这样的么

网友B:
F=M*a看你要什么样的加速度的说....

网友A:
如果是指200Kg的重量,则F=200*9.8N

楼主:
to:波恩
   你给的公式是理想状态的,可是如果加上摩擦系数u=0.1,和机械效率η=0.9后,算出来的扭力只有0.3**Nm,不太可能吧。

网友A:
公式是理想状态的!效率和摩擦力,最好根据实际情况考虑。

楼主:
to:波恩
  在多问一句,现有一个圆柱形负载100公斤,马达(加减速机)直接驱动该圆柱体,马达安装在圆柱的轴心线方向,请问负载扭力如何计算

网友C:
需要详细计算转动惯量,因为这种应用主要考虑的就是加速和减速过程所需要的驱动力矩。把惯量算好,确定好角加速度和总的传动效率就可以了。

网友A:
如果不考虑加减速过程,则电机的负载只有摩擦力矩。

楼主:
那有没有具体的计算公式可供参考

网友A:
公式?!惯性负载用牛顿定律,摩擦力矩最好实测。

楼主:
恕小生愚昧,能不能给个实例参考一下.

网友A:
抱歉!没有现成的实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