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用接触器好呢还是用固态?

楼主(2007-10-12):
问一个很弱的问题,我的电机用接触器时经常出现触点粘连,导致电机烧毁。我想改成固态的是否可以呢?有什么问题吗(不考虑控制问题)?

网友A:
接触器大一点不就好了

网友B:
固态应该是发展方向!

网友C:
接触器放大点啊

网友D:
接触器加大点

网友E:
固态继电器价格较贵,而且控制电流也不太大。接触器触点粘连是因为你触点电流选的小的缘故,建议你选触点电流大一些的接触器。你可以告诉大家电机是多大的,让大家帮你选一下。

网友F:
接触器都粘连
固态继电器不会粘连,只会当炮响

网友G:
固态继电器是过零触发,电机启动--停止无火花,可靠性高于接触器,做电机控制是首选。
  现生产固态的太多了,几个人在家就可以做,为降低成本,选质量不符合要求的元件,给固态应用造成很大的影响。
  要选质量好的而且要根据电机的实际工作情况选择电压、电流指标。

网友F:
楼主的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启动电流过大粘连

固态继电器星形应该为电机额定电流的8倍以上
如果我的电动机是30KW,固态继电器应该500A。价格肯定不便宜

网友H:
大电流的固态继电器估计只有一个常开触点,要组成三相得需
三只并联,价格不低;
我们单位有60KW加热器就是固态继电器控制的,三只并成一起的

网友I:
用真空接触器,百分之百没问题.

网友J:
如果动作不频繁的话,还是用接触器的好.

网友K:
经济实惠,还是选用较大的接触器.

网友L:
把接触器变大即可,固态也是要在允许的范围之内使用,要是和接触器一样的额定电流的话,也是一样的烧坏。呵呵!还是改接触器吧,这样比较经济使用。

网友M:
同意楼上

网友D:
无聊2007说的有道理

楼主:
[b]我的是16p压缩机,接触器要选多大的好呢。[/color]

楼主:
请问:普通接触器与真空接触器价格比大概是多少?同容量的

网友I:
真空接触器  80A300元    120A400元      200A500元   400A800元

网友I:
我们选用真空永磁接触器,免烧吸合线圈.

网友N:
选用较大一点的接触器.

网友F:
乙卯兔: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15 15:58:00
真空接触器 80A300元 120A400元 200A500元 400A800元
=============================价格不是太贵,就是体积太大,电气操作次数不适应频繁操作(相对应接触器)

网友O:
固态继电器常用于可调整电流大小的回路中,如加热,微电机调速等。还是用容量较大一点的接触器为宜。

网友P:
如果不是频繁动作,还是建议采用接触器好一些,因为同规格的接触器比固态的过负载能力要大得多,固态一旦到达过负载极限,就击穿;一旦到达热击穿程度,就永久击穿。而接触器要好得多,不信你可以自己试一下。

网友I:
真空400A和空气400A按装尺寸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