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XGRAF仿真问题

楼主(2007-10-12):
在用MOXGRAF仿真调试PID程序时,PID模块怎么也不能正常工作,其RUN参数一直为0,哪位能给指导一下,谢谢!
由于在这不能发图片,图片见http://bbs.zidonghua.com.cn/attachment/30_39084_3aa47afd0cb7860.jpg

网友A:
关注,有没有加密呢

网友B:
应该是你的PID设置问题,仔细看一下文档。

楼主:
参数设置都没什么问题啊。有问题应该编译通不过,现在是编译通过了,能运行了,就是模块不工作,没输出,输入都能填进去。

楼主:
还是迷茫中!郁闷,哪位能给解决下呢,不胜感激!

楼主:
终于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原来这个软件不能仿真moxpidⅡ这个模块

网友C(2008-03-20):
必须连接控制器后,才可以,在仿真模式下,系统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