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LC的问题

楼主(2007-10-12):
求助各位高人,小弟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我现在想将西门子S7-400系列的PLC的程序传入,我现在没有下载电缆只能用工控机和PROFIBUS线传入,我的工控机是用的CP5611卡,用的线是Profibus-DP的网络线,我想请问一下,用这一套装备我该如何传程序,在传的过程中我主要要注意那些方面,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谢谢

网友A:
不清楚,最好买一根下载线

网友B:
直接就可以下载,无需使用编程电缆。

网友C:
MPI电缆和PROFIBUS电缆可以通用的,CP5611支持MPI和PROFIBUS方式。

网友D:
设好通讯直接就可以下载.

网友E:
PROFIBUS方式,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不用改动什么的.

网友F:
首先工控机上必须有STEP7,然后设置好通讯方式,通讯波特率就可以下载。

网友G:
直接下就OK的.但要有STEP7哦..........呵呵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导,在下之前如果PLC的硬件组态没有清除干净的话是不是要将PLC复位之后能顺利的做以上的操作?谢谢

网友C:
不需要清除干净,直接下载,会自动覆盖的。

网友H:
如果用profibus无法下载,就把它改为mpi把方式吧

网友I:
可以直接下载

网友J:
直到准确答案告诉我一声阿???

楼主:
我发现如果不将原程序清理干净的话下起来比较麻烦,我虽然成功下下去了,但是过程比较麻烦没有将完全清空的时候好下,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的见解

网友K:
将原程序删除,再下载新的程序。删除程序前最好备份。

网友L(2009-12-15):
现货供应西门子网络产品

更多型号 欢迎咨询
武汉凯凯:应子 竭诚为您服务
客服电话:4006169168
电话:027-50704451
手机:15807142203
传真:027-87265995
商务QQ:352393473
6DD1607-0CA1
6DD1641-0AC0
6GK7343-1EX21-0XE0
6GK7443-1EX21-0XE0
6GK7343-1EX11-0XE0
6GK7443-1EX11-0XE0
6GK7343-1EX30-0XE0
6GK1561-1AA01
6GK1561-3AA00
6GK1551-2AA00
6GK7343-1EX30-0XE0
6ES7972-0AA01-0XA0
6ES7972-0CB20-0XA0
6ES7901-0BF00-0XA0
6FM1707-3AA10
6FM1721-3AA20
6GK1102-6AA00
6GK1102-4AA00
6GK1 143-0AA01
6GK1 143-0TA02
6GK1415-2AA01
6GK1502-2CB10
6GK1502-3CB10
6GK1 543-0AA02
6GK1 543-1AA01
6GK1 561-1AA00
6GK1 561-1AA01
6SE7090-0XX84-0AB0
6GK1701-1AD00-0EA0
6GK1 716-1CB61-3AA0
6GK1901-0AA00-0AA0
6GK7342-5DA02-0XE0
6GK7343-1EX30-0XE0
6GK7343-5FA00-0XE0
6GK7443-1BX00-0XE0
6GK7443-1EX20-0XE0
6GK7443-1EX00-0XE0
6GK7443-5DX03-0XE0
6GK7443-5DX04-0XE0
6GK7443-5FX02-0XE0
6GK7443-1EX11-0XE0
6XV-440-2KH32
C79000-G8P00-C022
C79195-A3863-H150

网友L:
西门子工业交换机
武汉凯凯 应子 竭诚为您服务
欢迎咨询
电话:027-50704451
手机:15807142203
商务QQ:352393473
传真:027-50701605
工业交换机 型号及参数
SCALANCE X400
X414-3E 6GK54143FC002AA2 交换机底板,集成2个千兆RJ45端口、12个百兆RJ45端口,可搭配介质模块和扩展模块
X408-2 6GK54082FD002AA2 交换机底板,集成4个千兆RJ45端口、4个百兆RJ45端口,可搭配介质模块
MM491-2 6GK54912AB008AA2 带有两个百兆多模光纤端口的介质模块
MM491-2LD 6GK54912AC008AA2 带有两个百兆单模光纤端口的介质模块
MM492-2 6GK54922AL008AA2 带有两个千兆多模光纤端口的介质模块
MM492-2LD 6GK54922AM008AA2 带有两个千兆单模光纤端口的介质模块
MM495-8 6GK54958BA008AA2 集成8个百兆RJ45端口的扩展模块
MM496-4 6GK54964MA008AA2 带有4个可插入介质模块槽位的扩展模块

SCALANCE X300
X308-2 6GK3082FL002AA3 带有2个千兆多模光纤端口,1个千兆RJ45端口,7个百兆RJ45端口
X308-2LD 6GK3082FM002AA3 带有2个千兆单模光纤端口,1个千兆RJ45端口,7个百兆RJ45端口
X310 6GK53100FA002AA3 带有3个千兆RJ45端口,7个百兆RJ45端口

SCALANCE X200
X202-2IRT 6GK52022BB002BA3 带有2个百兆RJ45端口、2个百兆多模光纤端口,具有等时同步实时技术
X204IRT 6GK52040BA002BA3 带有4个百兆RJ45端口,具有等时同步实时技术
X204-2 6GK52042BB102AA3 带有2个百兆多模光纤端口,4个百兆RJ45端口
X204-2LD 6GK52042BC102AA3 带有2个百兆单模光纤端口,6个百兆RJ45端口
X208 6GK52080BA102AA3 带有8个百兆RJ45端口
X206-1 6GK52061BB102AA3 带有1个百兆多模光纤端口,6个百兆RJ45端口
X206-1LD 6GK52061BC102AA3 带有1个百兆单模光纤端口,6个百兆RJ45端口
X216 6GK52160BA002AA3 带有16个百兆RJ45端口
X212-2 6GK52122BB002AA3 带有2个百兆多模光纤端口,12个百兆RJ45端口
X212-2LD 6GK52122BC002AA3 带有2个百兆单模光纤端口,12个百兆RJ45端口

SCALANCE X100
X104-2 6GK51042BB002AA3 带有4个百兆RJ45端口,2个百兆多模光纤端口
X108 6GK51080BA002AA3 带有8个百兆RJ45端口
X112-2 6GK51122BB002AA3 带有12个百兆RJ45端口,2个百兆多模光纤端口

SCALANCE X005
X005 6GK5005-0BB10-2AA3 带有5个百兆RJ45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