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气翻译?

楼主(2007-10-12):
N-REGLER   ,SPEED REGULATOR;  UMKEHRLOGIK  ,J-REGLER  CURRENT REGULATOR,  UEBERWACHUNG谢谢.

网友A:
CURRENT REGULATO是电流调节器吗
RREGLER 单元

楼主:
谢谢了,还有知道的吗?

网友B:
SPEED REGULATOR 速度调节器

网友B:
多给些背景,其他单词我没见过.

网友C:
有可能是德文?

网友D:
UMKEHRLOGIK,  UEBERWACHUNG都是德语;

UMKEHRLOGIK 逆向逻辑
UEBERWACHUNG 监控、测量

大概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