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地线发热的原因

楼主(2007-10-12):
我公司有一台2.2KW三相电机,运行了一段时间,接地线两头发热烧了胶皮,请问是什么原因.请多多指教.

网友A:
还能有什么原因?地线的作用是什么,楼主先想想再问。。

网友B:
检查电机的绝缘和三相电源是否平衡.

网友C:
对地漏电流太大.

网友D:
电流流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