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如何选型?

楼主(2007-10-12):
步进电机如何选型:
     需要注意哪些参数,如定位转矩,阻尼转矩,转速,步距角等.
     如何选择步进电机驱动器?
     步进电机驱动器与晶体管输出口连接呢,还是与定位模块?哪个控制效果更好些,谢谢!
     因工作中,有涉及到步进电机方面,初次接触,期望各位大虾积极回复,不胜感激!

网友A:
"步距角"是走一步的角度;
这"一步"是指什么呢?
一个"脉冲"?还是"一拍"呢?
求助

网友A:
步距角是电机运行一步时定子运转的角度.
                ----
                 ? 一步是啥呀?

网友B:
步进电机选型所需的基本参数差不多了。
驱动的选型看步进电机的驱动电流、电压以及细分与否等。

就步进电机而言,步距角是一个整步对应的角位移;加上驱动之后,步距有可能是整步,半步,或者细分步对应的角度,此时"一步"就是指一个"脉冲",即"一拍"!

网友C:
"这"一步"是指什么呢?
一个"脉冲"?还是"一拍"呢?

对于卖电机的人而言,通常是细分前的一拍,比如"两相电机步距角1.8度".如果是卖驱动器的人,一般是指细分以后一个脉冲对应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