椭圆齿轮流量计检定规程(分享)

楼主(2007-10-12):
椭圆齿轮流量计检定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新制的、使用中和修理后的椭圆齿轮流量计(以下简称流量计)的检定.
一、技术要求
1  允许基本误差
    椭圆齿轮流量计在规定流量范围(附录1)内的允许基本误差,以流经流量计液体实际是的百分数表示,程度为0.2级、0.5级的流量计其允许基本误差分则不超过±0.2%、±0.5%.
2  压力损失
    椭圆齿轮流量计的压力损失,在最小流量时应不大于0. 2kgf/cm2;在最大流量时应小于1 kgf/cm2
3重复性误差
    在相同的试验条件下,流量计经多次测量(不少于三次),其示值的最大差值不应超过流量计允许基本误差绝对值之半.
 二、检定条件
    4 检定时的温度
    4.  1标准温度为20℃.
    4.2每次检定时,液体温度应尽量保持一致.
    4.3检定流量计时,流量计和标准装置中液体的温度应修正到共同温度条件下.
    5  检定时的试验液体
    用标准装置检定流量计时,所用试验液体原则上应是流量计使用的工作液体或和流量计工作液体粘度相接近的液体。在必须采用粘度差异较大的液体时,应进行粘度修正.
    6  检定用的标准装置和附属设备
6.1标准装置
    检定流量计的标准装置可在下列标准装置中选用:
a  标准体积管;
b  容积式液体流量标准装置;
c  质量式液体流量标准装置;
6.2附属设备
a  数字计时计数器
b  最小分度值为0.1℃的温度计;
c  0.4级标准压力表;
d  二等标准密度计;
e  粘度计;
f  秒表.
 三、检定项目
7  流量计的检定项目有
a 外观检查;
b 耐压试验;
c 基本误差检定;
d 重复性误差检定.
四、检定方法
8  流量计的外观检查
8.1流量计应有名牌,名牌上应有下列标志:
a 制造厂名或厂标;
b 流量计名称和型号;
c 精度等级;
d 公称通径;
e 公称压力;
f 被测液体粘度(或液体名称);
g 被测液体温度;
h 出厂编号或制造年月。
8.2流量计外壳应有指示被测液体流动方向的箭头.
8.3流量计的读数装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8.3.1颜色:
流量计读数装置的颜色应符合表1规定.

8.3.2度盘:
    a  流量计度盘上应标志出最小分度值的单位;
    b  流量计度盘上的字体应清晰美观;
    c  流量计度盘上不应有擦伤、划痕、裂纹及其它影响读数和外观的缺陷.
    8.3.3指针
    a  流量计的指针应作顺时针方向转动;
    b  流量计指针与分度线重叠部分,应在最短分度线长度的1/3—2/3范围内,指针尖的宽度应不超过最短分度线宽度之半;
c  流量计指针与度盘的距离应为1.5—3mm。
8.3.4玻璃:
流量计遮盖读数装置的玻璃或其它透明材料应透明,且不应有防碍正确读数的缺陷.
    8.3.5鼓轮计数器:
    鼓轮计数器的转动应灵活、平稳,数字间距离应均等,高低一致,字形不得倾斜。
    8.4流量计的外壳应有均匀、牢固的涂层,且本允许采用红色涂料。
9         流量计的耐压试验
流量计外壳及密封等受压部分应使用试验液体进行试验,在承受试验压力为公称压力1.5倍,历时五分钟的试验过程中不应有渗漏现象.
    10 流量计的基本误差检定
    10.1基本误差检定除必须满足规定的检定条件外,还应遵守下列要求:
   a  流量计应无应力地安装在管道上,注意使液体流动方向与流量计上箭头指向相同;
     b  安装时应使椭圆齿轮轴成水平位置;
     c  试验管路系统中,应有过滤装置;
     d  检定前应排除流量计及试验管路系统内的气体,一般应在流量计前安装消气器;
     e  试验系统及其接合部位不应有漏液现象;
     f  试验液体的流量应稳定.
    10.2基本误差的检定至少在三种不同流量(最大流量、30%最大流量和最小流量)下进行,每点重复测量不得少于三次,取误差算术平均值为该点的误差.
    10.3标准装置的累积量误差应小于流量计允许基本误差的1/3。
10.4用标准体积管检定流量计

    10.  4.1系统密封性试验
关闭流量计的进口阀、出口阀和标定阀及一切可能产生泄漏的阀门,然后将流量计进口阀到标定阀之间的这段密封系统加压,超过进口阀前压力5kgf/cm2,观察30分钟,压力下降少于2kgf/m2就认为密封性良好。
10.  4.  2流量计的基本误差按下示计算:

式中: Ep——流量计的基本误差(%);
Q0一流量计的指示值(I);
Q——标准体积管的容积值(1);
F一实验液体的压缩系数;
Pp一标准体积管内的表压力(kgf/cm2)
P。一流量计处液体的压力(kgf/cm2);
Tp一液体通过标准体积管时的温度(℃);
T。一液体通过流量计时的温度(℃);
   一液体的膨胀系数(1/℃);
        ——标准体积管的膨胀系数(1/℃);
       k——标准体积管材质的压力系数
10.5用容积式液体流量标准装置检定流量计

10.5.1液体流量标准装置的容量按下述原则确定:
a  不应少于被检流量计度盘的满刻度值;
b  一般不应少于校验流量一分钟的输送量.
10.5.2流量计的基本误差按下式计算:

式中:  ―――流量计的误差(%);
 流量计的温度附加误差(%);
 标准容器的温度附加误差(%);
TQ=液体通过标准容器时的温度(℃)。
10.6质量式液体流量标准装置检定流量计
10.6.1标准秤的感量为1/5000.

10.6.2流量计的基本误差按下式计算

式中:Wt——试验温度下流经流量计的液体的质量(kg);
&nbs

网友A:
规则这东西都是聪明人花了不少精力定的。
电工不理解也要执行。
人要是过电指不定哪块云彩有雨。

网友B:
美国SNNA集团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东海岸Delawar (特拉华州)的国际性集团公司;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886年,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知名的流体控制产品开发、设计、制造业集团. 美国西纳所有产品均通过了世界主要质量认证机构的认证,如CSA,UL,VDE,CE,ISO9001:2000等.SNNA作为世界流体控制领域的顶尖制造商之一,一直致力于为客户创造价值,服务社会,多年来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机械制造,石油化工,船舶,冶金,电力,航天及国防,食品卫生,科研和计量等领域和行业.

美国西纳上海代表处
联系电话:021-54707077
传    真:021-54709593
地    址:上海市闵行区剑川路940号剑川工业园2号楼2层

以下是SNNA公司的产品系列表:
蝶阀
AS343系统金属硬密封三偏心蝶阀
AS343 V系列真空专用蝶阀
SE17 系列高性能蝶阀
SE15 系列衬塑高性能蝶阀
SE90 系列中线对夹式衬胶蝶阀
SE66 系列管网用双向密封三偏心蝶阀
SE38 系列中线支耳式、法兰式衬胶蝶阀
SE208 系列脱硫专用蝶阀
调节阀
SV118 系列高性能单座调节阀
SV110 系列高性能套筒调节阀
SV112 系列多孔式套筒、多级降压、低噪音、防气蚀型调节阀
SV111 系列双座套筒调节阀
SV113 系列三通分流型、合流型调节阀
SV116 系列高压多级降压式角座阀
球阀
AR11 直通球阀
AR17 系列偏心角行程调节阀
AR18 系列高性能V型球阀
AR87 系列三通球阀
AR07 系列超低温球阀
AR53 系列夹套保温球阀
其它阀门系列
SNNA-CORRE 品牌全系列仪表阀
AS645 系列炼油专用滑阀
SGP 系列隔膜阀
SVV系列刀闸阀
SVH 系列自力式压力调节阀
SVL 系列自力式微差压调节阀
SVE 系列自力式温度调节阀
FNT 系列闸阀
EM 系列止回阀
电动执行机构
SQ 系列智能型多回转电动执行机构
AQ 系列智能型角行程电动执行机构
AQM 系列智能型直行程电动执行机构
气动执行机构
S930 系列气缸式角行程气动执行机构
S980 系列弹簧薄膜型气动执行机构
S914 系列气缸式直行程气动执行机构
附件系列
SP900 系列电-气阀门定位器
SP600 系列气-气阀门定位器
SPV 系列智能阀门定位器
SP565 系列限位开关
SVT 系列电磁阀
SOV 系列空气过滤减压器
S100 系列保位阀
流量计
3800 型电磁流量测量系统
6700 型涡街流量测量系统
7800 型超声波流量测量系统
压力变送器
8051 系列压力、差压、液位变送器
2051 系列高精度压力变送器
2046 系列压力变送器

楼主:
楼上的兄弟很让人烦感,不要在所有的贴子里发这样的东西,如果产品真的很好,只需留一个网站就可以了。不要影响别人的阅读,谢谢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观点!可能是新手把?